[有问必答] keil有没有这种很高端的功能?

楼主(2018-08-03):
keil有没有这种功能:我仿真的时候每单步执行一次,哪些寄存器改变了,会有一个标识,我能清楚看到变化了的寄存器?

网友A:
当前不行,现在只能自己去看,不过MDK的寄存更新时,一般都能看出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不行,现在只能自己去看,不过MDK的寄存更新时,一般都能看出效果。

看来keil还是不够强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keil还是不够强大

这个算不算。另外你说的这种那个编译器有,我也学习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不算。另外你说的这种那个编译器有,我也学习了解下。

别人说调试iar好像可以,keil可以查看寄存器变化,但是调试者不知道哪些寄存器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人说调试iar好像可以,keil可以查看寄存器变化,但是调试者不知道哪些寄存器变了,

给你看看IAR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看看IAR效果

IAR数据变了会跳红,估计楼主说的是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AR数据变了会跳红,估计楼主说的是这个

如果是这个的话,MDK会变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个的话,MDK会变蓝

其实我的真正目的是想反推,既然stm32cube可以生成代码,但是hal库太大了,省成本的情况下,都会选小点的flash,如果生成的hal库通过仿真看到每一句函数的寄存器变化,然后抄下来,那就好处理了,直接配置寄存器就行了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的真正目的是想反推,既然stm32cube可以生成代码,但是hal库太大了,省成本的情况下,都会选小点的 ...

你的理解有偏差,且不说这种操作的难度有多大,是否能够遍历程序的每个角落。这些寄存器的操作就是基于HAL的,HAL的每个操作过程,寄存器都要参与进来。

你的HAL臃肿,你基于此搞的寄存器操作一样是臃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有偏差,且不说这种操作的难度有多大,是否能够遍历程序的每个角落。这些寄存器的操作就是基于HA ...

当然我会人为的去优化抄下来的寄存器啊,您用hal库没有感觉库很大吗,是不是一个缺陷?为什么hal库到现在没有普及这个原因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我会人为的去优化抄下来的寄存器啊,您用hal库没有感觉库很大吗,是不是一个缺陷?为什么hal库到现在 ...

你想多了,寄存器优化,就是是原厂程序员都不一定搞的定。HAL库最大的优势就是配合CubeMX做傻瓜式配置,而我们用HAL库是在用什么,就是用的配置。程序里面需要频繁操作的地方,基本都是寄存器操作。

详情可看我做的V6综合Demo,标准库的做,在需要频繁操作的地方,全部上寄存器操作。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7330&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