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FSMC驱动4.3寸屏幕出现异常情况,请指教

楼主(2018-08-03):
使用FSMC驱动4.3寸SSD1961屏幕,驱动是否成功与仿真器有关系,具体情况如下:
1.电路板供电,仿真器下载程序,屏幕显示正常;
2.拔掉仿真器,断电重启电路板,屏幕不显示;
3.电路板供电,仿真器下载程序,保持仿真器连接状态,断电重启电路板,屏幕显示正常。
电路板各电压经测试供电正常,单片机运行时会控制LED指示灯闪烁,工作正常。
也就是说屏幕是否正常显示,与仿真器关系直接相关,不知道什么原因,下一步如何测试去查找原因,请指教,谢谢。

楼主:
进展:测试发现,不接仿真器情况下,断电重启后没有正确读取SSD1961芯片ID,强制赋值能够显示,但偶尔上电会出现无法正常驱动或屏幕杂点较多情况,继续测试中。

网友A:
特别注意一点,FSMC初始化后,等待500毫秒以上,然后读取ID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别注意一点,FSMC初始化后,等待500毫秒以上,然后读取ID看看是否正常。

FSMC初始化后,等待1000ms,读取ID还是不对。发现一个新情况:初始化后延时50ms能够显示,延时1000ms也能显示,杂点减少,更稳定了,但延时600ms的时候却出现花屏,这个有些奇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FSMC初始化后,等待1000ms,读取ID还是不对。发现一个新情况:初始化后延时50ms能够显示,延时1000ms也能 ...

你的这个显示屏有硬件复位吗,最好可以跟板子的硬件一起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显示屏有硬件复位吗,最好可以跟板子的硬件一起复位。

有硬件复位,和单片机复位22欧电阻连在一起,现象不变。
我再进一步测试下,有新进展在此帖保持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