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何使用STM32 F4系列 FMC的NOR FLASH功能实现读取操作

楼主(2018-08-03):
各位大虾,小弟使用STM32 F4系列 FMC的NOR FLASH功能进行对液晶的显示操作时,在使用STM32CUBE MX自动生成的程序中,无法找到NWR写使能和NOE读使能的管脚电平切换处理,不知道有谁能告诉下吗?

网友A:
HAL的没有,标准库的有,在论坛置顶帖子,V5网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的没有,标准库的有,在论坛置顶帖子,V5网盘、

如何使用STM32 F4系列 FMC的NOR FLASH功能实现读取操作
HAL的没有,标准库的有,在论坛置顶帖子,V5网盘、
ERIC 能不能具体到文件,是不是在“V5-105_NOR+Flash访问例程(V1.2)”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使用STM32 F4系列 FMC的NOR FLASH功能实现读取操作
HAL的没有,标准库的有,在论坛置顶帖子,V5网盘 ...

对,这个例子就行。

V5是F407芯片,用的FSMC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的没有,标准库的有,在论坛置顶帖子,V5网盘、

那请问硬汉,使用hal库,也应该支持使用fmc的lcd 接口功能实现对lcd进行寄存器或者数据的读取操作,你在hal库中找到这个读取函数接口了没有?  调用这个函数就可以自动实现端口切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硬汉,使用hal库,也应该支持使用fmc的lcd 接口功能实现对lcd进行寄存器或者数据的读取操作,你在h ...

我没有用过HAL

楼主:
找到了,直接调用SRAM读取函数,选择外设ram1,可以实现读取操作。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对I/O口的置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