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中PCB设计常见错误及解决方法(PCB工程必看)

楼主(2018-08-03):
1、问:如何切换mil和mm单位?答:菜单View->Toggle Unit,或者按Q键。2、问:网络载入时报告NODE没有找到,如何解决?答:a. 原理图中的元件使用了pcb库中没有的封装;b. 原理图中的元件使用了pcb库中名称不一致的封装;c. 原理图中的元件使用了pcb库中pin number不一致的封装。如三极管:sch中pin number 为e,b,c, 而pcb中为1,2,3。3、问:为何PCB图打印时总是不能打印到一页纸上?答:a. 创建pcb库时没有在原点;b. 多次移动和旋转了元件,pcb板界外有隐藏的字符。选择显示所有隐藏的字符, 缩小pcb, 然后移动字符到边界内4、问:从WORD文件中拷贝出来的符号,为什么不能够在PROTEL中正常显示?答:请问你是在SCH环境,还是在PCB环境?在PCB环境是有一些特殊字符不能显示,因为那是保留字。
5、问:net名与port同名,pcb中可否连接?答:可以,PROTEL可以多种方式生成网络,当你在在层次图中以port-port时,每张线路图可以用相同的NET名,它们不会因网络名是一样而连接.但请不要使用电源端口,因为那是全局的。6、问:请问在PROTEL99SE中导入PADS文件, 为何焊盘属性改了?答:这多是因为两种软件和每种版本之间的差异造成,通常做一下手工体调整就可以了。7、问:为何通过软件把power logic的原理图转化成protel后,在protel中无法进行属性修改,只要一修改,要不不现实,要不就是全显示属性?答:如全显示,可以做一个全局性编辑,只显示希望的部分。8、问:请教铺的原则?答:铺一般应该在你的安全间距的2倍以上.这是LAYOUT的常规知识。9、问:为何铺铜后文件哪么大?有何方法?答:铺铜数据量大可以理解。但如果是过大,可能是您的设置不太科学。10、问:有什么办法让原理图的图形符号可以缩放吗?答:不可以11、问:PROTEL仿真可进行原理性论证,如何建立详细模型以得到好的结果?答:PROTEL仿真完全兼容Spice模型,可以从器件厂商处获得免费Spice模型,进行仿真。PROTEL也提供建模方法,具有专业仿真知识,可建立有效的模型。
12、问:99SE中如何加入汉字?汉化后好象少了不少功能?
答:可能是汉化的版本不对。
13、问:如何制作一个孔为2*4MM 外径为6MM的焊盘?
答:在机械层标注方孔尺寸,与制版商沟通具体要求。
14、问:在内电层如何把电源和地与内电层连接?
答:利用from-to类生成网络连接。
15、问:Protel 99se中椭圆型焊盘如何制作?
答:在建库元件时,可以利用非焊盘的图素形成所要的焊盘形状。在进行PCB设计时使其具有相同网络属性。
16、问:刚才本人提了个在覆铜上如何写上空心(不覆铜)的文字,专家回答先写字,再覆铜,然后册除字,可是本人试了一下,删除字后,空的没有,被覆铜覆盖了,为何?
答:字必须用PROTEL99SE提供的放置中文的办法,然后将中文(英文)字解除元件,(因为那是一个元件)将安全间距设置成1mil,再覆铜,然后移动覆铜,程序会询问是否重新覆铜,回答NO
17、问:protel99se自动布线后,在集成块的引脚附近会出现杂乱的走线,像毛刺一般,有时甚至是三角形的走线,需要进行大量手工修正,这种问题怎么避免?
答:合理设置元件网格,再次优化走线。
18、问:用PROTEL画图,反答修改后,发现文件体积非常大,导出后再导入就小了许多。为什么?有其他办法为文件瘦身吗?
答:其实那时因为PROTEL的铺铜是线条组成的原因造成的,因知识产权问题,不能使用PADS里的“灌水”功能,但它有它的好处,就是可以自动删除“死铜”。致与文件大,你用WINZIP压缩一下就很小。不会影响你的文件发送。
19、问:请问:在同一条导线上,怎样让它不同部分宽度不一样,而且显得连续美观?
答:不能自动完成,可以利用编辑技巧实现。
20、问:如何将一段圆弧进行几等分?
答:利用常规的几何知识,EDA只是工具。
21、问:protel里用的HDL是普通的VHDL吗?
答:Protel PLD不是,Protel FPGA是。
22、问:补泪滴后再铺铜,有时铺出来的网格会残缺,怎么办?
答:那是因为你在补泪滴时设置了热隔离带原因,你只需要注意安全间距与热隔离带方式。也可以用修补的办法。
23、问:可不可以做不对称焊盘?拖动布线时相连的线保持原来的角度一起拖动?
答:可以做不对称焊盘。拖动布线时相连的线不能直接保持原来的角度一起拖动。
24、问:请问当Protel发挥到及至时,是否能达到高端EDA软件同样的效果?
答:视设计而定。
25、问:protelpld功能好象不支持流行的HDL语言?
答:Protel PLD使用的Cupl语言,也是一种HDL语言。下一版本可以直接用VHDL语言输入。
26、问:PCB里面的3D功能对硬件有何要求?
答:需要支持OpenGL.
27、问:如何将一块实物硬制版的布线快速、原封不动地做到电脑之中?
答:最快的办法就是扫描,然后用BMP2PCB程序转换成胶片文件,然后再修改,但你的PCB精度必须在0.2MM以上。BMP2PCB程序可在21IC上下载,你的线路板必须用沙纸打的非常光亮才能成功。
28、问:直接画PCB板时,如何为一个电路接点定义网络名?
答:在Net编辑对话框中设置。
29、问:怎么让做的资料中有孔径显示或符号标志同allego一样?
答:在输出中有选项,可以产生钻孔统计及各种孔径符号。
30、问:自动布线的锁定功能不好用,系统有的会重布,不知道怎么回事?
答:最新的版本无此类问题。
31、问:如何实现多个原器件的整体翻转?
答:一次选中所要翻转的元件。
32、问:我用的protel99SE版加入汉字就死机,是什么原因?
答:应是盗版所致。
33、问:powpcb的文件怎样用PROTEL打开?
答:先新建一PCB文件,然后使用导入功能达到。
34、问:怎样从PROTEL99中导入GERBER文件?
答:Protel pcb只能导入自己的Gerber,而ProtelCAM可以导入其它格式的Gerber
35、问:如何把布好PCB走线的细线条部分地改为粗线条?
答:双击修改+全局编辑。注意匹配条件。修改规则使之适应新线宽。
36、问:如何修改一个集成电路封装内的焊盘尺寸? 若全局修改的话应如何设置?
答:全部选定,进行全局编辑。
37、问:如何修改一个集成电路封装内的焊盘尺寸?
答:在库中修改一个集成电路封装内的焊盘尺寸大家都知道,在PCB板上也可以修改。(先在元件属性中解锁)。

楼主:
嘉立创 1-6层     多层板高精密板生产
超低价:打样45元起! 最快:24小时加急!
高品质:样板全部免费测试!
样板可做 24H 48H  72H加急出货/批量可做 48H 加急出货
宛女士扣扣3001752194  业务专线:18681569475
    急您所急,欢迎新老客下单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