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温湿度传感器AM2105说明书

楼主(2018-08-04):
(图片)

楼主:
注意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A:
1,此类器件比ds18b20更占时间,如果用操作系统,应该怎么处理?
2,要读取实时值要连续测量多次,但又说要间隔2s,这不是矛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此类器件比ds18b20更占时间,如果用操作系统,应该怎么处理?
2,要读取实时值要连续测量多次,但又说 ...

1、2秒读一次,CPU利用率较低,慢慢读就行。
2、这句换比较清楚了:

网友A:
CPU利用率是低,但是如果测量时间大于1ms,会影响系统实时性,比如am2303可能要3、4ms。
多次读取,但每次间隔2s,我觉得这和连续是矛盾的,实际上我们一般就是1或2s读取一次。隔了2s还能算是连续读?

网友:
我觉得它的意思应该是:模块每隔2s转换一次,所以要得到当前值,尽量2s读取一次,否则隔得太久读取的就是前几秒的值了。
这类模块普遍留着一个引脚不用,我觉得还不如利用起来,采用iic接口,这样还能解决实时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利用率是低,但是如果测量时间大于1ms,会影响系统实时性,比如am2303可能要3、4ms。
多次读取,但每次 ...

1、我个人的理解,一般搞这个温度,湿度等环境变量采集的设备(再配上无线设备做传输),不要求什么实时性,能用就行,而且一般1-2秒更新一次。

如果你的系统要求实时性,且要挂这种无法实时采集的东西,特别是18B20这种,时序要求严格,无法做非阻塞方式读取,最好外挂一个STM8之类的芯片去搞,或者使用硬件方式读取,软件模拟不可避免的要有实时性问题。

2、这个不用太纠结,这个pdf文案能力有限,描述容易让人误会。

网友B:
我一直用外挂STM8的方式读取,读后用SPI或UART发送给STM32,这些效率较低时序严格的东东,最好外挂后发送给RTOS系统才能保证实时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外挂STM8的方式读取,读后用SPI或UART发送给STM32,这些效率较低时序严格的东东,最好外挂后发送给 ...

这是一种非常不错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