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STM32H7的DMA1和DMA2学习笔记(2018-08-04 V1.0)

楼主(2018-08-04):
说明:
这个知识点非常重要,放在前面说明
使用DMA的FIFO和突发,务必要慎重又慎重,一般的外设直接关闭即可。因为DMA使用时要注意的事项太多太多。
下面是简单的主要内容整理:
1、FIFO禁止模式,即官方手册里面所说的直接模式,务必要保证外设数据宽度和内存数据宽度是一样的,而且这个模式不支持突发,即使配置了,也是无效的。另外这个模式不可用于存储器到存储器的数据传输。
2、FIFO使能模式,这种模式是配置突发模式一起搞的,使用时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各种注意事项。(使能FIFO,不使用突发模式也是可以的,这点要注意)。
3、FIFO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源和目的数据宽度不同而搞的,仅仅16字节大小,所以缓冲的目的并不大,另外就是配合下突发模式。
4、独立的源和目标传输宽度(字节、半字、字):源和目标的数据宽度不相等时, DMA 自动封装/解封必要的传输数据来优化带宽。这个特性仅在 FIFO 模式下可用。这个特性非常重要,在H7和F4的SDIO操作时可以用。无需像F1系列那样强行数据缓冲的4字节对齐要求。

==============================================================================
                                                                  ##### DMA1和DM2特性  #####
==============================================================================

1、由于总线矩阵的存在,各个主控的道路四通八达,从而可以让DMA和CPU同时开工,但是注意一点,如果他们同时访问的同一个外设,会有一点性能影响的。

2、DMA1和DMA2都有个8个Stream,也就是输入,而每个Stream有115个触发源可供选择,详情可以看此贴: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811

3、DMA1和DMA2都支持硬件FIFO和双缓冲配置。

4、DMA的优先级可通过软件配置,支持very high, high, medium, low四个等级,如果配置的优先级相同,则由Stream的序号决定,Stream0最高,Stream7最低。

5、DMA的传输数据项目数可以有DMA流控制决定,也就是大家配置可传输的项目数,范围1-65525(单位可以是字节,半字和字)。也可以有外设流控制决定,比如SDIO。

6、源地址和目的地址的数据宽度可以不同,但是必须要开启DMA的FIFO功能。

7、DMA主要有两种模式,一个是Normal正常模式,传输一次后就停止传输;另一种是Circular循环模式,会一直循环的传输下去,即使有DMA中断,传输也是一直在进行的。

8、支持 4 个、 8 个和 16 个节拍的增量突发传输。突发增量的大小可由软件配置,通常等于外设 FIFO 大小的一半。

1、外设到存储器的DMA传输

2、存储器到外设的DMA传输

3、存储器到储存器的DMA传输

使用突发和循环模式,要注意这里的问题:

使能双缓冲区模式时,自动使能循环模式。由于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与循环模式不兼容,所以当使能双缓冲区模式时,不允许配置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
双缓冲模式的地址在运行期间是可以修改的,使用其中一个地址时,另一个地址可修改。

可编程数据宽度、封装/解封、字节序
不同数据宽度的传输

注意事项:

单次传输和突发传输

其它问题: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359

FIFO缓冲
这里最需要注意的就是配合突发时的注意事项和FIFO刷新了

注意事项:

FIFO刷新:

流控制,SDIO的DMA有用

注意事项

DMA暂停注意事项

最后一个,可能的DMA配置汇总

网友A:
硬汉兄,请教下,H7的DCMI-DMA怎样配置呀,看文档DMA项好像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兄,请教下,H7的DCMI-DMA怎样配置呀,看文档DMA项好像找不到。

用CubeMX生成就行,如果你手头有硬件的话,可以测试下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CubeMX生成就行,如果你手头有硬件的话,可以测试下配置。

谢谢,硬件是有,想用h7作些图像处理,怕性能不够,还特意去弄寄存器方式,那知就卡在DCMI的DMA了,找文档的DMA方式竟然找不到。看来又得学CudbeMX了。蛋疼呀。H7的DCMI和F7,F4区别真大。

楼主:
更新完毕。

楼主(2019-01-12):
重温下这个帖子。

网友B(2021-03-27):
引用 楼主:
重温下这个帖子。

我用VisualGDB 写了个DMA一直读ADC1 ,在Keil 正常运行,VisualGDB调试发现DMA中断只进一次就发生TE传输错误了,    if ((tmpisr_dma & (DMA_FLAG_TEIF0_4 << (hdma->StreamIndex & 0x1FU))) != 0U)
tmpisr_dma 是 0x00080000 Keil正常tmpisr_dma应该是 0x00300000

HAL_ADC_Start_DMA执行了以后看到DMA1的LISR是0x00080000
Keil编译的正常LISR应该是 0x0000100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VisualGDB 写了个DMA一直读ADC1 ,在Keil 正常运行,VisualGDB调试发现DMA中断只进一次就发生TE传输错 ...

GCC的话,我只在Embedded Studio下载玩过,测试这些都正常。

VisualGDB 使用GCC的话,不太了解。

网友(2023-08-25):
引用 楼主:
GCC的话,我只在Embedded Studio下载玩过,测试这些都正常。

VisualGDB 使用GCC的话,不太了解。

硬汉哥,外设DMA方式操作, 什么时候会用到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