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DispString使用问题

楼主(2018-08-04):
请教大神,在使用GUI_DispString的时候如果显示在WindowFrame上面一层啊,一开window就把显示的字符覆盖掉了。

网友:
此函数要放在你的WindowFrame回调函数的WM_PAINT消息里面。

ps:推荐楼主学习下我们的这个教程,可以让你快速上手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834&extra=page%3D1

楼主:
谢谢管理员回复。
教材基本是看过的,但是没有看到过把GUI_DispString显示在顶层的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管理员回复。
教材基本是看过的,但是没有看到过把GUI_DispString显示在顶层的介绍。。。

好的,后面有什么问题,随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