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有在STM32F7移植Systemview成功的吗?

楼主(2018-08-04):
有坛友在STM32F7上移植Systemview成功的吗?按照之前在F1上移植的方法做了移植,Systemview一直连不上目标般

网友A:
优先测试SEGGER的RTT功能,这个功能没问题了,移植SystemView基本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测试SEGGER的RTT功能,这个功能没问题了,移植SystemView基本都没有问题。

RTT测试了没有问题,Systemview还是不好使

网友A:
引用 楼主:
RTT测试了没有问题,Systemview还是不好使

那基本没问题了,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基本没问题了,多试试。

刚移植了6.32i的RTT,添加了SEGGER_RTT_printf.c和SEGGER_RTT_Conf.h,屏蔽了Systemview自带的RTT,在RTT Viewer连接的状态下,Systemview就能工作起来,RTT Viewer没有连接的时候,Systemview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移植了6.32i的RTT,添加了SEGGER_RTT_printf.c和SEGGER_RTT_Conf.h,屏蔽了Systemview自带的RTT,在RTT ...

是不是你JLINK的问题,回头我试试H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JLINK的问题,回头我试试H7的。

Jlink没问题的,V9的,用F1和F4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Jlink没问题的,V9的,用F1和F4都没有问题

好的,这段时间有空了我就测试下H7。

网友B(2019-04-22):
硬汉有没有测试过H7 systemview是否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有没有测试过H7 systemview是否可用

现在有System Analyzer了,先不弄SystemView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238&extra=page%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