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enum类型的变量,在内存中是怎么存储的?

楼主(2018-08-06):
enum{        //红外键值
        IR_KEY_START = 0,
        KEY_0 = IR_KEY_START,
        KEY_1,
        KEY_2,
        KEY_3,
        KEY_4,
        KEY_5,
        KEY_6,
        KEY_7,
        KEY_8,
        KEY_9,

};

比如一个枚举类型的变量,像我这个的话,似乎KEY_1,KEY_2,KEY_3。。。。的初始化值应该是1,2,3.。。。。,那么他们在内存中是如何存储这些值的呢?

网友A:
这个编译器可以设置的,以此枚举定义的变量一般都是1个字节来表示。如果你的范围大的话,在MDK里面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编译器可以设置的,以此枚举定义的变量一般都是1个字节来表示。如果你的范围大的话,在MDK里面可以设置 ...

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
学习了 ENUM 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