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文件系统使用硬件ECC

楼主(2018-08-06):
我想问下大家在用RTX5自带的文件系统时,有没有使用过hardware ECC这个功能,默认是软件ECC。当勾选这个软件ECC的时候,各种操作都正常,但是只要勾选硬件ECC挂载就不成功。在fsmc nand读写驱动初始化的时候我都已经配置好了使用ECC,并且是每512字节进行校验。也按照CMSIS-File system那章的说明配置了nand flash的main area和spare area。但是就是不行所以我想问下大家有没有试过。截图如下。

网友A:
MDK5里面的,我还没有使用。

以RTX4里面的经验,如果你使能了ECC后,务必全编译你的工程,下载程序后优先执行NAND格式化,也就是整个芯片擦除一遍,再做文件系统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5里面的,我还没有使用。

以RTX4里面的经验,如果你使能了ECC后,务必全编译你的工程,下载程序后优 ...

好的,谢谢了,等下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5里面的,我还没有使用。

以RTX4里面的经验,如果你使能了ECC后,务必全编译你的工程,下载程序后优 ...

这个我试了,重新完全编译,低级格式化后,还是不行。看来这个文件系统只能用他自带的软ECC校验了。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读写nand的时候先要发控制命令再发读写地址,但是这个驱动都没有给用户配置命令是多少呀,不同的nand芯片它的控制命令应该不一定相同吧,它是怎么知道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试了,重新完全编译,低级格式化后,还是不行。看来这个文件系统只能用他自带的软ECC校验了。还有 ...

现在的SDRAM,DDR,SPI Flash,NAND等存储器基本都是标准化操作(除了此器件特有的一些功能),不同只是容量,页大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SDRAM,DDR,SPI Flash,NAND等存储器基本都是标准化操作(除了此器件特有的一些功能),不同只是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