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 743xx.h 里面关于D2 SRAM 问题请教

楼主(2018-08-06):
#define D2_AXISRAM_BASE           ((uint32_t)0x10000000) /*!< Base address of : (up to 288KB) system data RAM accessible over over AXI                */
#define D2_AHBSRAM_BASE           ((uint32_t)0x30000000) /*!< Base address of : (up to 288KB) system data RAM accessible over over AXI->AHB Bridge    */

这两个 SRAM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  743的综合例程能访问,用来保存 SD卡读取的数据,

会不会是这个意思,这两个是同一块内存,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内部重映射了。

网友A:
测试下地址0x10000000能访问不,如果能的话,估计是在内部做了一个重映射。

D2_AHBSRAM_BASE标准的总线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下地址0x10000000能访问不,如果能的话,估计是在内部做了一个重映射。

D2_AHBSRAM_BASE标准的总线 ...

我看  743的综合例程里面的音频部分能访问,用来保存 SD卡读取的数据,

会不会是这个意思,这两个是同一块内存,

10的 可以和AXI 总线通信

30的 不能和AXI 总线直接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内部重映射了。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下地址0x10000000能访问不,如果能的话,估计是在内部做了一个重映射。

D2_AHBSRAM_BASE标准的总线 ...

请教 一下硬汉 V6 编译器里面  __attribute__((at(0x20000000))); 这个at 是错误用法,在网上也没找到到底咋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