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出现图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ICONVIEW控件点击会出现控件轮廓,下面还冒出一行图标,明明就做了上面四个而已,还有图标一个

楼主(2018-08-06):
还有图标一个个点过去就全花了

网友A:
这就是你之前在模拟器上面做的吗,你当前的硬件测试平台,动态内存够大不,即GUIConfig.c文件中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你之前在模拟器上面做的吗,你当前的硬件测试平台,动态内存够大不,即GUIConfig.c文件中的配置。

是啊啊啊

明白。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