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一个正弦波生成的软件

楼主(2018-08-07):
用dsp产生正弦波,da已经选好了 ,打算用查表法做,有没有正弦波生成的软件啊,或者matlab生成生成正弦波的程序  或者其他可行办法,比较急 ,求各位给个好的可行解决方案

网友:
自己画一个周期的波形不就搞定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8&highlight=%D5%FD%CF%D2%B2%A8

我也找到了这个软件  这个生成的正 怎么看频率啊  只有输出点数和精度啊

网友B:
用excel不就可以了么么?

楼主:
用excel怎么做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excel不就可以了么么?

用excel怎么做 不懂  能具体点告诉怎么做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找到了这个软件  这个生成的正 怎么看频率啊  只有输出点数和精度啊

频率是由你定的。这个软件是把一个周期的点数生成。

你发送多快,你的正弦波周期就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