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Embitz是否可以编译MDK中.lib的库?

楼主(2018-08-07):
我有个MDK的工程移植到EmBitz上,但是有个问题就是MDK有个.lib的库,Embitz不能编译,现在不知道是EmBitz不能编译,还是要在哪设置?用的是STM32F103

网友A:
不支持的,不同编译器生成的库一般都不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的,不同编译器生成的库一般都不兼容的。

非常感谢!!!还想问一下Embitz支持.c文件生成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还想问一下Embitz支持.c文件生成库吗?

没用过这个,你可以上他们官网看看,一般IDE都支持生成lib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你可以上他们官网看看,一般IDE都支持生成lib文件的。

去官网看了,没找到说明书,估计是我英文太差了,在找找去。。。。。还是非常感谢了,听说你经常熬夜,注意身体啊!

楼主:
已经完美解决,居然在工程下面有个DEBUG->obj的文件里有个.o的文件可以直接拿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完美解决,居然在工程下面有个DEBUG->obj的文件里有个.o的文件可以直接拿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