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ollic TrueSTUDIO] __attribute__((section("name")))怎么修改啊

楼主(2018-08-07):
将变量放在特殊的位置的定义,在Atollic TrueSTUDIO中定义如下,
ETH_DMADescTypeDef  DMARxDscrTab[ETH_RXBUFNB] __attribute__((section(".RxDecripSection")));/* Ethernet Rx MA Descriptor */
在MDK中这么定义
ETH_DMADescTypeDef  DMARxDscrTab[ETH_RXBUFNB] __attribute__((at(0x20010000)));/* Ethernet Rx MA Descriptor */

已经知道__attribute__((section("name")))的意思,但是实在没找到对应的地址怎么改,也就是.RxDecripSection应该对应一个具体的地址,但是我要想换个地址,应该怎么改?
这个定义实在官方以太网例子里,

网友A:
以MDK为例,是在分散加载文件里面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MDK为例,是在分散加载文件里面定义的。

知道怎么改了,在链接脚本里需要设置,没设置根本没错误提示,就在RAM里随机分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怎么改了,在链接脚本里需要设置,没设置根本没错误提示,就在RAM里随机分配了

这个脚本有个名字,叫分散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本有个名字,叫分散加载。

MDK没注意过,不是直接修改数字就行了吗?
以太网MDA描述符跟发送接收缓冲区,内存分配必须在DTCM区吗?官方例程没有这么做啊

网友B:
gcc不允许直接使用地址了
找到工程中的.ld文件,添加类似下面的代码
MEMORY
{
RAM (xrw)      : ORIGIN = 0x20010000, LENGTH = 240K
DMARAM (rw)    : ORIGIN = 0x2004C000, LENGTH = 16K
FLASH (rx)     : ORIGIN = 0x8000000,  LENGTH = 1024K
}

SECTIONS
{
  /* DMA RAM SECTION */
  .dmasec :
  {
    . = ALIGN(4);
    *(.dmarss)
    . = ALIGN(4);
  } >DMARAM AT> FLASH
}

然后就可以使用 __attribute__((section(".dmarss")));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DK没注意过,不是直接修改数字就行了吗?
以太网MDA描述符跟发送接收缓冲区,内存分配必须在DTCM区吗? ...

可以的啊,这种定义方式仅仅是方便定义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gcc不允许直接使用地址了
找到工程中的.ld文件,添加类似下面的代码

对,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