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求助]用STM32F407 做USB audio DSP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8-08-07):
各位大神大家好, 小弟最近在用STM32F407在做USB AUDIO FIR滤波器的设计。 板子最近尝试用ST公司的 STM32F407 DISCOVERY设计思路大致如下:将板子作为声卡驱动, 连接电脑对输出的音频做FIR卷积滤波,然后输出到板子上的耳机接口。I2S codec芯片用的是cs43l22.

已经完成了让板子作为声卡驱动正常输出音频信号。
对音频信号处理的思路是,用的memcpy()的指令将指针地址对应的值复制到另外一个定义的新变量中.然后再对复制后的值做FIR滤波,再放回指针所指的地址中。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在我用memcpy()指令复制地址对应的值的时候,复制的值好像移位了,出来的声音不对。但是如果将复制出来的值再用一次memcpy函数复制回去,输出的声音又是正确的。
具体对应的代码见图片。
目前我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希望各位大神可以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加我QQ1661623649指导一下我,我可以发我的源码给大家。

网友A:
FIR滤波有个群延迟的问题,使用的时候要注意。

ps:另一个版块多发的帖子,已经帮你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R滤波有个群延迟的问题,使用的时候要注意。

ps:另一个版块多发的帖子,已经帮你删除

现在还没做到滤波呢...我现在想将指针的内容读出来而已...还没做到运算的那一部分 但是复制内容的时候已经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没做到滤波呢...我现在想将指针的内容读出来而已...还没做到运算的那一部分 但是复制内容的时候已 ...

如果是编译器自带的memcpy,这个是以字节为单位进行复制的,这点要特别注意。

注意你的音频数据是16bit的还是8bit的,要正确的配置第3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编译器自带的memcpy,这个是以字节为单位进行复制的,这点要特别注意。

注意你的音频数据是16bi ...

正确配置了....但是还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确配置了....但是还是有问题..

别的问题,从你给的代码里面看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