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怎样对某个管脚重新初始化?

楼主(2018-08-07):
对于一个GPIO,一开始初始化成普通的推挽输出管脚,然后又需要将其初始化成复用推挽输出。在这个过程中,怎样将管脚恢复成默认状态?库里面只有void GPIO_DeInit(GPIO_TypeDef* GPIOx);这个函数。。。

网友A:
这个函数GPIO_AFIODeInit可以,不过引脚都被复位了。

网友B:
重新配置一遍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重新配置一遍就可以了吧

我印象中是不行的,因为F1没有F4那样的AF0到AF15可复用配置。

F1是配置引脚为复用后,只要使能了这个引脚对应的外设功能,就可以使用,没有F4那种的复用配置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印象中是不行的,因为F1没有F4那样的AF0到AF15可复用配置。

F1是配置引脚为复用后,只要使能了这个 ...

什么意思?只需要使能一下复用功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GPIO_AFIODeInit可以,不过引脚都被复位了。

我只需要复位其中某一个例如PA.1,不能把PA全部复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只需要使能一下复用功能就行?

可以这样试试,关闭这个引脚对应的外设功能,然后重新配置IO为普通推挽,测试是否有问题,没问题的话,这么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试试,关闭这个引脚对应的外设功能,然后重新配置IO为普通推挽,测试是否有问题,没问题的话,这 ...

不用考虑其他的,重新配置就可以。我受到其他类型单片机影响太深了,昨天没做测试,今天测试一下,直接初始化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考虑其他的,重新配置就可以。我受到其他类型单片机影响太深了,昨天没做测试,今天测试一下,直接初 ...

果然如此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