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例程中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8-08-08):
1533696240(1).jpg 1533696580(1).jpg 1533697688(1).jpg 1533697875(1).jpg 1533698400(1).jpg 1533698781(1).jpg 1533699415(1).jpg

楼主:
SDRAM例子里面设置了SDRAM可以连续读连续写数据嘛,看程序好像是。那里面的首地址不知道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A:
1、选2可以的,选择3的话,容错性更好些。
2、参考手册看FMC章节,仅支持主频的2分频和3分频
3、这个是按照初始顺序,以此配置的。具体一些参数的配置看下参考手册里对应的寄存器说明就行。
4、SDRAM行列在其手册的开头都有说明
5、这个是FMC的地址。在参考手册的FMC章节里面有个框图,给出了地址空间,或者你看此贴: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290

6、这几个引脚就是控制字节,半字和字访问的。
7、最后补充一个SDRAM的学习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2

网友:
引用 楼主:
SDRAM例子里面设置了SDRAM可以连续读连续写数据嘛,看程序好像是。那里面的首地址不知道是怎么得来的。

这个就是总线的优势,SDRAM是挂载FMC总线上的,这样就好比你操作内部SRAM一样,你在程序里面随意定义了一个变量,就可以使用此变量了,而这个变量是有地址的,你对此变量的操作就是对这个地址存储单元的操作。同理可以应用到SDRAM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选2可以的,选择3的话,容错性更好些。
2、参考手册看FMC章节,仅支持主频的2分频和3分频
3、这个是按 ...

1、SDRAM时钟频率是不是早已经固定为2分频啦。
2、第三张图片处我有点蒙,就是关于命令设置问题,按上面程序就是说明命令只需初始化设置一次即可,然后里面的寄存器就一直会执行这种操作么。
3、第四章图片里面寄存器的各位我在到芯片手册中找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1、SDRAM时钟频率是不是早已经固定为2分频啦。
2、第三张图片处我有点蒙,就是关于命令设置问题,按上面 ...

1、我们的程序里面是一直用的2分频
2、这个是配置FMC用的,上电初始化一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