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BSD socket方式连接服务器不能连接问题

楼主(2018-08-08):
板子做client端,创建两个任务连接task1 task2,task连接10000端口的服务器1,task2连接10001的服务器2,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如果上电直接运行,会造成两个客户端都无法连接,在线监测发现通过socket申请的端口号都一样,只要在两个任务里分别设置一个断点就能连接上了。不然两个服务器都无法连接或者偶尔能连接上,但两个客户端都连接的同一个服务器,但在程序了每个任务都指定了不同的端口号的服务器。请问一下这个应该是什么问题?
#include "bsp_net.h"
#include "bsp_json.h"
#include "string.h"

int sock1;
SOCKADDR_IN addr1;
int sock2;
SOCKADDR_IN addr2;
/*
*********************************************************************************************************
*        函 数 名: vTaskSocket10001
*        功能说明: 控制通信任务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vTaskSocket10001(void *arg)
{
        char sendbuf[500] = {0};
        uint8_t recvbuf[500] = {0};
        uint8_t cmd = 0,i;
        uint16_t len = 0;
        int  res;
        unsigned long sck_mode = 1;

        while (1)                                                                                                    //客户端断开可以在重新进行连接
        {
                sock1 = socket (AF_INET, SOCK_STREAM, 0);
                res = ioctlsocket (sock1, FIO_KEEP_ALIVE, &sck_mode);        /* 设置使能KEEP ALIVE,让客户端和服务器保存连接 */
                addr1.sin_port = htons(8089);                                                        /* 端口号设置为1001 */
                addr1.sin_family = PF_INET;                                                                /* 与函数socket中的AF_INET作用一样 */
                addr1.sin_addr.s_b1 = server_ip1;
                addr1.sin_addr.s_b2 = server_ip2;
                addr1.sin_addr.s_b3 = server_ip3;
                addr1.sin_addr.s_b4 = server_ip4;
                res = connect (sock1, (SOCKADDR *)&addr1, sizeof (addr1));        /* 客户端连接远程服务器,如果远程服务器还未创建,此函数会立即返回 */
                while (1)
                {
                        res = recv (sock1, (char *)recvbuf, sizeof(recvbuf), 0);
                        if (res <= 0)
                        {
                                if((res == SCK_EINVALID) || (res == SCK_ECLOSED))
                                {
                                        goto err;
                                }
                        }
                        else
                        {
                                cmd = control_treatment(recvbuf);                                //解析接收到的数据
                                len = control_generation(sendbuf,cmd);                        //根据接收的数据进行返回数据
                                again:
                                res = send (sock1, (char *)sendbuf, len,0);//+14+2, 0);
                                if (res < 0)
                                {
                                        //sock句柄无效        sock已经关闭了                底层通信出错
                                        if((res == SCK_EINVALID)||(res == SCK_ECLOSED)||(res == SCK_ERROR))
                                        {
                                                goto err;
                                        }
                                        else//非以上必须重连的情况,直接进行重发,后期可以优化针对阻塞才重发
                                        {
                                                goto again;
                                        }
                                }
                        }
                        vTaskDelay(10);
                }
                err:
                while(1)//释放sock失败需要重新的调用,所以做循环处理
                {
                        if(closesocket (sock1) != SCK_EWOULDBLOCK)
                                break;

                        vTaskDelay(1000);
                }
                vTaskDelay(2000);
        }
}

/*
*********************************************************************************************************
*        函 数 名: vTaskSocket10000
*        功能说明: 实时传输数据通信任务
*        形    参: 任务传递参数
*        返 回 值: 本任务内需要用到一些sock等参数,直接全部在内部进行封装处理数据
*********************************************************************************************************
*/
void vTaskSocket10000(void *arg)
{

        int  res;                                                                                //send recv函数使用
        unsigned long sck_mode;

        while (1)
        {
                sock2 = socket (AF_INET, SOCK_STREAM, 0);
                sck_mode = 1;
                res = ioctlsocket (sock2, FIO_KEEP_ALIVE, &sck_mode);
                if (res == SCK_SUCCESS)
                {
                }
                else
                {
                }
                addr2.sin_port = htons(8089);/* 端口号设置为1001 */
                addr2.sin_family = PF_INET;/* 与函数socket中的AF_INET作用一样 */
                addr2.sin_addr.s_b1 = server_ip1;
                addr2.sin_addr.s_b2 = server_ip2;
                addr2.sin_addr.s_b3 = server_ip3;
                addr2.sin_addr.s_b4 = server_ip4;
                res = connect (sock2, (SOCKADDR *)&addr2, sizeof (addr2));/* 客户端连接远程服务器,如果远程服务器还未创建,此函数会立即返回 */
                while (1)
                {
                        if(Parameter_Setting.RunStop == true)
                        {

                                        res = send (sock2, (const char *)sendbuf, len, 0);
                                        if (res < 0)//发送失败的情况
                                        {
                                                //sock句柄无效        sock已经关闭了                底层通信出错
                                                if((res == SCK_EINVALID)||(res == SCK_ECLOSED)||(res == SCK_ERROR))
                                                {
                                                        goto err;
                                                }

                                        res = recv (sock2, recvbuf, sizeof(recvbuf), 0);        //接收数据
                                        if (res <= 0)
                                        {
                                                //同上发送出错机制
                                                if((res == SCK_EINVALID) || (res == SCK_ECLOSED))
                                                {
                                                        goto err;                                                                //出错后直接通过goto跳转
                                                }
                                        }
                                }
                        }
                        else//非运行状态,发送心跳
                        {
                                sprintf((char *)sendbuf->buf,"{"Cmd":0,"Sync":%d}",sync_con_1++);
                                again_stop:                                        //发送数据有时会存在失败,用goto进行重发
                                len = strlen((const char *)sendbuf->buf);//计算发送数据的长度,后期把send的函数的长度进行增加头尾长度暂时未加
//                                sendbuf->buf[len] = 0xee;
//                                sendbuf->buf[len+1] = 0xee;
                                res = send (sock2, (const char *)sendbuf, len, 0);
                                if (res < 0)//发送失败的情况
                                {
                                        //sock句柄无效        sock已经关闭了                底层通信出错
                                        if((res == SCK_EINVALID)||(res == SCK_ECLOSED)||(res == SCK_ERROR))
                                        {
                                                goto err;
                                        }
                                        else//非以上必须重连的情况,直接进行重发,后期可以优化针对阻塞才重发
                                        {
                                                goto again_stop;
                                        }
                                }
                                else//发送成功
                                {

                                }
                                res = recv (sock2, recvbuf, sizeof(recvbuf), 0);        //接收数据
                                if (res <= 0)
                                {
                                        //同上发送出错机制
                                        if((res == SCK_EINVALID) || (res == SCK_ECLOSED))
                                        {
                                                goto err;                                                                //出错后直接通过goto跳转
                                        }
                                }
                        }
                        vTaskDelay(5000);
                }
                err:
                while(1)//关闭sock失败时要重复调用
                {
                        if(closesocket (sock2) != SCK_EWOULDBLOCK)
                                break;
                        vTaskDelay(500);
                }
                vTaskDelay(1000);
        }
}

/*
*********************************************************************************************************
*        函 数 名: vTaskTCPnet
*        功能说明: RL-TCPnet网络主任务
*        形    参: pvParameters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5
*********************************************************************************************************
*/
void vTaskTCPnet(void *arg)
{
    while(1)
    {
                /* RL-TCPnet处理函数 */
                xEventGroupWaitBits(xCreatedTCPnetGroup, /* 事件标志组句柄 */
                                                        0x0001,              /* 等待被设置 */
                                                        pdTRUE,              /* 退出前bit0被清除 */
                                                        pdFALSE,             /* 设置为pdFALSE表示仅等待bit0被设置*/
                                                        portMAX_DELAY);          /* 永久等待 */

                while (main_TcpNet() == __TRUE);
    }
}

/*********************************************************************************************************
*        函 数 名: vTaskStart
*        功能说明: 启动任务,也是最高优先级任务,这里实现RL-TCPnet的时间基准更新
*        形    参: pvParameters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5
*********************************************************************************************************
*/
void vTaskTCPStart(void *arg)
{
        TickType_t xLastWakeTime;
        const TickType_t xFrequency = 100;

        /* 初始化RL-TCPnet */
        init_TcpNet ();

        /* 获取当前的系统时间 */
    xLastWakeTime = xTaskGetTickCount();

    while(1)
    {
                /* RL-TCPnet时间基准更新函数 */
                timer_tick ();

                xEventGroupSetBits(xCreatedTCPnetGroup, 0x0001);

                /* vTaskDelayUntil是绝对延迟,vTaskDelay是相对延迟。*/
        vTaskDelayUntil(&xLastWakeTime, xFrequency);
    }
}

部分代码删除了一点,但整体的是根据老大的例子写的

网友A:
使用RTX版本的例子,测试下看看,使用FreeRTOS的话,因为是我自己做的底层多任务互斥机制,估计有不完善的地方。

你使用RTX看看。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在connet之后,一般会返回-4错误,在connect之后做个延时就可以正常连接上了,可能还是别的地方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RTX版本的例子,测试下看看,使用FreeRTOS的话,因为是我自己做的底层多任务互斥机制,估计有不完善的 ...

使用RTX完美没问题,溜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RTX完美没问题,溜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