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怎么显示瞬时波形???

楼主(2018-08-08):
用Graph控件试了下,目前只知道这控件的曲线是添一个新点就画一个点,旧的往左移。
而我想做的效果是多个点同时显示出来。ADC采集音频信号的多个数据,同时显示出的瞬时波形。
还能有什么方法?

网友A:
使用循环,一次性把所有点都输进去,然后界面刷新的时候,就一次性显示出来了。
for(i=0;i<200;i++)  //示波器实测,此循环耗时30ms
         {
                 GRAPH_DATA_YT_AddValue(User1_Graph_hData,GraphicDataValue[i]);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循环,一次性把所有点都输进去,然后界面刷新的时候,就一次性显示出来了。
for(i=0;i

出了点小问题,这方法效果出来了。但切换到其他界面就死机了,清除了对象数据也不管用,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其他界面互切没问题,只要波形切出去就死机。栈大小已经设置了2.5K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循环,一次性把所有点都输进去,然后界面刷新的时候,就一次性显示出来了。
for(i=0;i

刚刚发现是重启DMA的时候就死机了。我用DMA传ADC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出了点小问题,这方法效果出来了。但切换到其他界面就死机了,清除了对象数据也不管用,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

此函数在emWin自带的定时器回调函数里面调用就行,方便统一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函数在emWin自带的定时器回调函数里面调用就行,方便统一管理。

谢谢,解决了。之前重启放在WM_PAINT里造成死机。
还有个问题,怎么加大波形每个点的距离,类似x轴缩放那种。我只有200个数据要显示。GRAPH_DATA_YT_Create()里设置最大320的话有部分波形又是重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决了。之前重启放在WM_PAINT里造成死机。
还有个问题,怎么加大波形每个点的距离,类似x轴缩放 ...

Graph控件不支持,你仅需修改你的采样率实现缩放即可,比较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