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现在想做一个后台实时监控视频的功能,好像单片机无法胜任

楼主(2018-08-08):
现在想做一个后台实时监控视频的功能,好像单片机无法胜任,有没有什么海思视频输出模块,直接把视频数据给单片机,然后单片机通过gsm把视频数据发给后台,实现视频监控的功能,现在想问有没有这么一个模块?

网友A:
看看我的这个小玩意满足你的要求不,只是我用的以太网: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0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的这个小玩意满足你的要求不,只是我用的以太网: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 ...

用gsm4g能不能搞出来呢?传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gsm4g能不能搞出来呢?传输会不会有问题

可以的,摄像头最好搞JPEG格式输出的,数据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摄像头最好搞JPEG格式输出的,数据量小。

既然单片机可以控制摄像头,为什么好多摄像头控制都是用海思做的?是不是像素低的话用单片机还行,像素高的话就只能用海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单片机可以控制摄像头,为什么好多摄像头控制都是用海思做的?是不是像素低的话用单片机还行,像素高 ...

海思多吗,这个还真不清了,不了解这个行业,应该全志,瑞芯微的也不少,都是国产。

个人认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方案比较成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思多吗,这个还真不清了,不了解这个行业,应该全志,瑞芯微的也不少,都是国产。

个人认为最主要的 ...

我想知道单片机控制摄像头到底差哪里了  ,是不是压缩数据这块差了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单片机控制摄像头到底差哪里了  ,是不是压缩数据这块差了一点

你问我有点对牛弹琴了,最好找下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我有点对牛弹琴了,最好找下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咨询

大神是万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单片机控制摄像头到底差哪里了  ,是不是压缩数据这块差了一点

单片机擅长做控制,属于控制器,  还有一种是微处理器
经常被一群人问 你为何用STM32而不用Linux    很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擅长做控制,属于控制器,  还有一种是微处理器
经常被一群人问 你为何用STM32而不用Linux    ...

说 核心的原因,这些大家都懂

网友C:
搞过海思方案的H264摄像头,用WiFi(SPI的esp8266)传的,电脑上位机接受解码播放。像素还可以,不过这个对传输速度要求高,GSM估计是不行。我用的时候F103ZET6串口双缓存接收,软件乒乓。WiFi的spi时钟给到18M(发固定数组速度大概700K),传输速度在80~160K,解码图像偶尔会失真。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过海思方案的H264摄像头,用WiFi(SPI的esp8266)传的,电脑上位机接受解码播放。像素还可以,不过这个对 ...

好的谢谢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