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 BSP 延时问题

楼主(2018-08-09):
您好:
      用的STMF103C8, 用了bsp_timer, 里面的bsp_DelayMS, 延时函数,发现比设置延时要大很多啊。然后我在SysTick_ISR, 里面加了一个管脚翻转,用示波器测量,设置的1ms进一次,发现要将近10ms 才会进一次。是什么问题呢。多谢!

网友A:
看下的晶振起振了没。有可能是内部RC振荡器在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的晶振起振了没。有可能是内部RC振荡器在跑。

测了一下,确实没起振,这是为啥呢?有什么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了一下,确实没起振,这是为啥呢?有什么设置吗?

硬件问题居多,单步调试,看看是不是HSE时钟没有成功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问题居多,单步调试,看看是不是HSE时钟没有成功开启。

好的。多谢

楼主:
因为板子不是你们的,但是用的程序就可以晶振跑起来,现在CPU 是F103C8, 这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的晶振起振了没。有可能是内部RC振荡器在跑。

你们demo不是默认启动外部时钟吗?

网友A:
这里下载个裸机例子,对比参考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下载个裸机例子,对比参考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14&extra ...

用了“”V4-002_按键检测(抖动滤波、FIFO机制),这个例子,用示波器看的延时还是对不上。晕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V4-002_按键检测(抖动滤波、FIFO机制),这个例子,用示波器看的延时还是对不上。晕菜。

那就别全部移植了,需要那个功能,移植那个文件就好了。

此贴就交流这么多吧,基本上原因已经找到,剩下就是你解决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别全部移植了,需要那个功能,移植那个文件就好了。

此贴就交流这么多吧,基本上原因已经找到,剩 ...

多谢。我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别全部移植了,需要那个功能,移植那个文件就好了。

此贴就交流这么多吧,基本上原因已经找到,剩 ...

还得打扰一下,现在晶振已经跑起来了,但是拿示波器量的 SysTick_Handler 还是要8MS 才能进去一次,设置是1ms,没有什么别的任务,不知道这个误差是正常的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得打扰一下,现在晶振已经跑起来了,但是拿示波器量的 SysTick_Handler 还是要8MS 才能进去一次,设置 ...

ST库里面有个RCC文件,有个函数是用于获取系统主频,看看主频对了没。对了的话再看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库里面有个RCC文件,有个函数是用于获取系统主频,看看主频对了没。对了的话再看别的原因。

大神,定时对了,这串口2,和串口3 ,收发数据又不对了。PC 端发01 收显示7F,。串口1 打印正确啊。为什么就串口2,和3 不对呢。都是按照标准设的啊。以前用那个F4 也没这么费劲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定时对了,这串口2,和串口3 ,收发数据又不对了。PC 端发01 收显示7F,。串口1 打印正确啊。为什么 ...

这个问题,看下串口配置可以解决的,基本都是配置问题。尝试自己解决下

这里有F4的,1,2,3,4,5,6同时工作的例子作为对比参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highlight=1%2C2%2C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