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4例程转换MDK5例子注意事项

楼主(2018-08-09):
解决方法1:
最简单的方法,安装MDK5对MDK4的兼容包,安装即可,其它什么都不用做:
http://www2.keil.com/mdk5/legacy/

解决办法2:
直接转换成MDK5,这样的话,以后就不能再用MDK4打开了。
第1步:看看这个例子里面是不是有两种方式,看此选项即可,务必使用MDK4打开看,仅留下Flash的

第2步:下一步

确定后看下Option选项,保证有对应的器件

第3步:编译有问题不
首先看到下面这个,不用管:

全编译后,效果如下:

最后一步,设置下载,因为切换MDK版本后,部分配置会丢失:

下面的帖子里面有详细的说明,是以STLINK为例子讲解的,使用其他link一样。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718

楼主(2019-09-21):
这个算是方法三吧:

后缀 uvproj 改成 uvprojx

网友(2020-01-17):
后缀 uvproj 改成 uvprojx

网友:
后缀 uvproj 改成 uvprojx 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