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请教STM32H7 主控,0.1uV精度,10K采样速度怎么做

楼主(2018-08-09):
请教各位大神,要做一个量程100mV,精度0.1uV,10K采样频率的数据采集模块,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这个绝对可以,32位分辨率,1Msps,就是价格不便宜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822

网友B:
100mv/0.1uv=1000000,百万分之一的精度,至少得2^20的无噪声分辨率,这要求不低啊,楼主多准备银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绝对可以,32位分辨率,1Msps,就是价格不便宜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 ...

谢谢提供资料,分辨率和速度挺高。但光这个ADC,10k采样频率时,10uV的精度都不一定有。10k采样无噪声分辨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mv/0.1uv=1000000,百万分之一的精度,至少得2^20的无噪声分辨率,这要求不低啊,楼主多准备银子吧。

谢谢回复,是要百万分之一的精度。主要是信号太小,放大电路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资料,分辨率和速度挺高。但光这个ADC,10k采样频率时,10uV的精度都不一定有。10k采样无噪声分 ...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237

网友C:
附件是福禄克6位半万用表水平。楼主加油,做出来后干死福禄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附件是福禄克6位半万用表水平。楼主加油,做出来后干死福禄克。

我只要测量100mV的电压,万用表功能复杂的多。侧重点不同,万用表速率通常只要几Hz,这个是10K的高速采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是要百万分之一的精度。主要是信号太小,放大电路不知道怎么做。

选一些内部带放大的AD,看看效果

网友:
我的ADI有一个pA精度的测量评估套件的,搜了下,找不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只要测量100mV的电压,万用表功能复杂的多。侧重点不同,万用表速率通常只要几Hz,这个是10K的高速采集 ...

     你这个虽然不是万用表,但是你要知道,万用表的核心其实就是电压表,另外i你这个精度指标上已经是6位半万用表的水平了,,你的信号调理电路就的是6位半万用表的级别,只是少了些扩展功能而已,你可以找找网上有很多经典6位半的电路,比如34401a,另外你10K的速度更是远超现在商品6位半万用表的水平,这个如果不是本身搞这方面的我觉得难度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虽然不是万用表,但是你要知道,万用表的核心其实就是电压表,另外i你这个精度指标上已经是6 ...

你说的对。就电压表来说,6位半万用表速度低还是很容易实现的。这个的难度不是一个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