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使用GUI_StoreKeyMsg这个函数不能够显示" ! 字符?

楼主(2018-08-09):
            if( (c == 34)    // "
                || (c == 33))  // !
                MULTIEDIT_AddText(hMulti,(const char*)&c);    // 使用这个方法可以显示  字符编码为 33、34的字符
            else
            {
// 使用这个方法不能够显示 字符 编码为 33、34的字符 ???????????????????????????????????????
                GUI_StoreKeyMsg(c, 1);                //把消息存进键盘缓冲器,按下状态,
                GUI_StoreKeyMsg(c, 0);                //把消息存进键盘缓冲器,松开状态
            }

除了 上述的 2个字符外,其他的字符都可以

网友A:
没问题,0x20到0xFF之间的都可以正常使用。

你可以函数GUI_GetKey获取你是否存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0x20到0xFF之间的都可以正常使用。

你可以函数GUI_GetKey获取你是否存入。

好的,我试试,
另外请教下,这个存储方法貌似不能够存入中文字符,我试过存入中文字符时,没有显示,我的存储中文字符的方法是

如中文的 “ 这 ” , 字符
unicode编码
8FD9

char  cH, cL;

cH = 0x8F;
cL = 0xD9;

GUI_StoreKeyMsg(cH , 1);        //把消息存进键盘缓冲器,按下状态
GUI_StoreKeyMsg(cL , 1);

GUI_StoreKeyMsg(cH, 0);        //把消息存进键盘缓冲器,松开状态

GUI_StoreKeyMsg(cL , 0);

是不是我的这个存储 中文的 方法不对呀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
另外请教下,这个存储方法貌似不能够存入中文字符,我试过存入中文字符时,没有显示, ...

这种的一般存储UTF-8编码做传输,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一般存储UTF-8编码做传输,你试试。

好的,多谢多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0x20到0xFF之间的都可以正常使用。

你可以函数GUI_GetKey获取你是否存入。

你好,仿真时,已经把 字符 " 存进去了,读出来也是这个值,但是不知为何不能够显示

仿真截图如下:

这个 0x22 就是字符 " 的码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仿真时,已经把 字符 " 存进去了,读出来也是这个值,但是不知为何不能够显示

仿真截图如下:

简单调用函数GUI_DispString函数显示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调用函数GUI_DispString函数显示是否正常。

调用 GUI_DispString 这个可以显示

网友B(2019-07-19):
引用 楼主:
调用 GUI_DispString 这个可以显示

请问你最后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最后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没有哇,你有其他的什么好方法没有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最后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貌似使用 编辑框 的话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如果使用文本框显示就完全正常,这说明我们的程序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吧 ??

问题应该就出现在 编辑框的控件上,只是目前不知道控件内部他们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使用 编辑框 的话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如果使用文本框显示就完全正常,这说明我们的程序应该是没有什 ...

                if(c==0x22)
                {
                        GUI_SendKeyMsg(0x122, 1); //'"'
                }
                else if(c==0x21)
                {
                        GUI_SendKeyMsg(0x121, 1); //'!'
                }
我最后这么写,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c==0x22)
                {
                        GUI_SendKeyMsg(0x122, 1) ...

你是如何想到使用这个方法的 ?

有什么思路是你想起这个方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