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ric2013,ST的bootloader里有测外频的功能,可以分率1MHz的精度此功能大概是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2018-08-10):
请教eric2013,ST的bootloader里有测外频的功能,可以分率1MHz的精度此功能大概是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
外频是指外接晶振的频率

网友A:
估计是定时器的捕获功能,如果是1MHz的频率,你可以将定时器的捕获分辨率开到最小,跟主频一样进行捕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定时器的捕获功能,如果是1MHz的频率,你可以将定时器的捕获分辨率开到最小,跟主频一样进行捕获。

定时器可以配置捕获外部晶振时钟吗?因为它的bootloader不会依赖于硬件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时器可以配置捕获外部晶振时钟吗?因为它的bootloader不会依赖于硬件连接

LSI和LSE是确定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I和LSE是确定可以的。

捕获的输入通道要怎么配置呢?可以选择内部通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捕获的输入通道要怎么配置呢?可以选择内部通道吗?

下载ST的标准库,此路径下有个测试了LSI的例子,你参考下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7.0\Project\STM32F4xx_StdPeriph_Examples\RTC\RTC_LS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ST的标准库,此路径下有个测试了LSI的例子,你参考下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7.0\Projec ...

你好,我看了一下,F4Timer里有配置Timer通道重映射到HSE\LSE等外部时钟上,但好象F1无此重映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