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网友们反馈单独删除Graph控件内存也是一点点的减小,特此做个测试

楼主(2018-08-10):
测试
创建1个阻塞式对话框,带Graph控件,点击按钮删除后,再重新创建,继续执行。
测试几十次,没问题:

界面:

代码: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
*********************************************************************************************************
*                                             变量
*********************************************************************************************************
*/
static GRAPH_SCALE_Handle hScaleV;
static GRAPH_DATA_Handle  ahData;

/*
*********************************************************************************************************
*                                             宏定义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GRAPH_0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2)

/*
*********************************************************************************************************
*                               GUI_WIDGET_CREATE_INFO类型数组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0, 0, 800, 480, 0, 0x64, 0 },
        { GRAPH_CreateIndirect, "Graph", ID_GRAPH_0, 10, 10, 400, 24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Setting", ID_BUTTON_0, 100, 300, 80, 30, 0, 0x0, 0 },
};

/*
*********************************************************************************************************
*        函 数 名: _cbDialog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pMsg  回调参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初始化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B_ASCII);
                        FRAMEWIN_SetText(hItem, "armfly");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 初始化Graph控件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GRAPH_0);

                        /* 创建数据对象 *******************************************************/
                        ahData = GRAPH_DATA_YT_Create(GUI_GREEN, 400, 0, 0);

                        /* 数据对象添加到图形控件 */
                        GRAPH_AttachData(hItem, ahData);

                        /* 设置Y轴方向的栅格间距 */
                        GRAPH_SetGridDistY(hItem, 20);

                        /* 固定X轴方向的栅格 */
                        GRAPH_SetGridFixedX(hItem, 1);

                        /* 设置栅格可见 */
                        GRAPH_SetGridVis(hItem, 1);

                        /* 创建刻度对象  ***************************************************/
                        hScaleV = GRAPH_SCALE_Create(20, GUI_TA_RIGHT, GRAPH_SCALE_CF_VERTICAL, 20);

                        /* 将垂直刻度对象添加到图形控件 */
                        GRAPH_AttachScale(hItem, hScaleV);

                        /* 用于设置比例刻度的因子 */
                        GRAPH_SCALE_SetFactor(hScaleV, 0.5);

                        /* 设置标签字体颜色 */
                        GRAPH_SCALE_SetTextColor(hScaleV, GUI_RED);

                        /* 设置上下左右边界的大小 */
                        GRAPH_SetBorder(hItem, 20, 10, 10, 10);

                        /*
                         * 创建定时器,其功能是经过指定周期后,向指定窗口发送消息。
                         * 该定时器与指定窗口相关联。
                         */
                        WM_CreateTimer(WM_GetClientWindow(pMsg->hWin),   /* 接受信息的窗口的句柄 */
                                                   0,                  /* 用户定义的Id。如果不对同一窗口使用多个定时器,此值可以设置为零。 */
                                                   100,          /* 周期,此周期过后指定窗口应收到消息*/
                                                   0);                 /* 留待将来使用,应为0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WM_DeleteWindow(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GRAPH_0));
                                                        GUI_EndDialog(pMsg->hWin,0);
                                                        break;

                                        }
                                        break;
                        }
                        break;

                        /* 定时更新 */
                case WM_TIMER:
                        GRAPH_DATA_YT_AddValue(ahData, rand()%100);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while(1)
        {
                GUI_Exec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printf("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 %d\r\n", 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GUI_Delay(50);
        }
}

/*****************************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END OF FILE) *********************************/

网友A:
无解,还是在减少。会不会是我在另一个界面的返回到波形的按钮里用了
WM_CreateTimer(WM_GetClientWindow(CreateWaveFormWindow()), 0, 25, 0);造成的??这样可以创建界面和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解,还是在减少。会不会是我在另一个界面的返回到波形的按钮里用了
WM_CreateTimer(WM_GetClientWindow( ...

把你的应用先全部注释掉,测试我的,如果不行,说明你的模板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你的应用先全部注释掉,测试我的,如果不行,说明你的模板有问题。

嗯,测试你的还是在减少。怎么解决?换新版的库吗?目前用5.22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测试你的还是在减少。怎么解决?换新版的库吗?目前用5.22的库

基本可以确定是你的工程有问题了。

使用5.32就行,我一直再用,替换lib和头文件即可,然后全编译工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highlight=5.32

如果还有问题,那就是你的移植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可以确定是你的工程有问题了。

使用5.32就行,我一直再用,替换lib和头文件即可,然后全编译工程
...

谢啦,真的是库的问题,用新版就不会减少了。不过用了新版库LCD方向和触摸屏方向不能自动匹配,搞了半天只能手动调正来。以后换屏幕方向还得慢慢调了,真是问题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啦,真的是库的问题,用新版就不会减少了。不过用了新版库LCD方向和触摸屏方向不能自动匹配,搞了半天 ...

校准一次就好了,后面推荐搞个校准,简单省事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