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eric2013大佬解答一下,无法打开.map

楼主(2018-08-10):
我先是用Cube生成了一个F429的项目,编译之后 双击项目文件夹 只有一声效果音,不能打开.map文件
又试了下STM32L4包里的 STM32Cube_FW_L4_V1.12.0\Projects\B-L475E-IOT01A\Examples\BSP\MDK-ARM,也不能打开.map文件
但是之前自己写的寄存器版的项目是能打开的
想请教一下硬汉,这是什么原因?
万分感谢

楼主:
忘了说了,确认已经勾选Listing里的选项
MDK版本是5.25

网友:
把你自己生成的例子,压缩上传,我试试。

楼主:
好的好的。

楼主:
感谢,所以这样的情况只能手动打开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所以这样的情况只能手动打开是吗

这个好像是CubeMX创建工程模板的问题。双击无法链接到那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CubeMX创建工程模板的问题。双击无法链接到那个文件。

嗯,是的
我试了一下把 Listing下Select Folder for Listing.. 重新指向目录下 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
我试了一下把 Listing下Select Folder for Listing.. 重新指向目录下 就可以打开了

需要自己重新指定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