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看官方例子推荐使用IAR8.3,打开后无需编译,直接可以goto跳转了

楼主(2018-08-11):
打开就可以跳转的功能还是非常实用的。
看到下图左侧的红点后,就可以直接使用goto def功能了,IAR的后台已经链接好,无需用户做编译工作即可使用。

另外注意一点,如果个人电脑比较卡的时候,打开IAR后,在下面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绿色的进度条,需要等到进度条结束再操作,要不IAR反应不过来。

网友A(2020-06-04):
刚解压的文件夹大概是19M左右,打开IAR工程等下面的进度条走完,
文件夹大小就涨到了196M,打开工程的这个过程应该是在后台编译,
进行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Generate browse

不过总的来说,IAR的这个功能确实被MDK好多了,
MDK如果不勾选Browse information进行编译的话,
是无法跳转到定义位置的,但是勾选后编译,简直
慢如牛,一般的电脑吃不消,要等几分钟。
另外,MDK编译的出来文件大很多,整个工程文件夹
达到三、四百M,很占空间。

另外,IAR的编译速度真是快,看来搞H7得转用IA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解压的文件夹大概是19M左右,打开IAR工程等下面的进度条走完,
文件夹大小就涨到了196M,打开工程的这个 ...

现在的MDK AC6也是这样的,弄了个进度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