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SNTP出错

楼主(2018-08-10):
选择是单播模式,每秒调用一次sntp_get_time,大多数返回是0,偶尔返回1,偶尔进入回调函数,参数time也总是为0,这是什么原因呢?串口打印的调试信息如下,麻烦硬汉哥帮忙分析一下
000.0 SNTP:Init Client, Unicast mode
000.0
SNTP:Get_time request
000.0 SNTP: Server: 182.16.3.16
000.0 ETH-ERR:Send, Unresolved MAC for IP 182.16.3.162

000.1 SN
TP:Retransmitting request
000.1 SNTP: Server: 182.16.3.
000.1 ARP-ERR:Cache_find, Unresolved MAC
000.1 ETH-E
RR:Send, Unresolved MAC for IP 182.16.3.162

001.0 SNTP:Get_ti
me request
001.0 SNTP-ERR:Get_time, Wrong Client state

001.8 SNTP:Get_time request
001.8 SNTP-ERR:Get_time, Wro
ng Client state

002.1 SNTP:Retransmitting request
002.1 SNTP:
Server: 182.16.3.162

楼主:
网线插在了家里的路由器上,固定IP地址为192.168.1.100

楼主:
电脑用网络调试助手可以正常从SNTP服务器上获取报文回复,证明网络应该没问题。

网友A:
测试下你的程序能够访问外网不,比如ping一下www.baidu.com.

教程DNS章节有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下你的程序能够访问外网不,比如ping一下www.baidu.com.

教程DNS章节有说明:

试了一下DNS,不通,串口打印信息如下,似乎是和MAC地址有关系,硬汉哥帮忙分析一下000.0 DNS:Init Cli
ent

000.0 DNS:Reso
lve "www.baidu.com"
000.0 DNS:Send request to Server
.0 DNS: Serv.IP: 194.25.2.129
000.0 DNS: Tran.Id: 0xE
48D
000.0 DNS: Flags  : 0x0100
000.0 DNS: QdCount: 1
0.0 DNS: AnCount: 0
000.0 DNS: NsCount: 0
000.0 DNS:
ArCount: 0
000.0 ETH-ERR:Send, Unresolved MAC for IP 19
4.25.2.129
000.1 DNS:Retransmitting request
000.
1 DNS: Serv.IP: 194.25.2.129
000.1 DNS: Tran.Id: 0xE48
D
000.1 DNS: Flags  : 0x0100
000.1 DNS: QdCount: 1
000.1 DNS: A
nCount: 0
000.1 DNS: NsCount: 0
000.1 DNS: ArC
ount: 0

楼主:
018.1 DNS-ERR:Resolve, Timeout expi
red

DNS Resolver Timeout
expired, Host Address not resolv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018.1 DNS-ERR:Resolve, Timeout expi
red

看来你的板子连接外网还真是有问题。

先保证正确配置了,然后针对配置编译文件单独编译一次,然后全编译一次。排除是软件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的板子连接外网还真是有问题。

先保证正确配置了,然后针对配置编译文件单独编译一次,然后全编 ...

问题已解决,是家里的路由器当初配置了禁止访客上网功能,禁止掉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家里的路由器当初配置了禁止访客上网功能,禁止掉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2022-11-13):
引用 楼主:
电脑用网络调试助手可以正常从SNTP服务器上获取报文回复,证明网络应该没问题。

您用网络助手发生什么样的命令

网友B:
请教一下,直接用网络助手 链接SNTP 服务器 发送什么样的报文格式才能从 服务器返回 相应的时间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直接用网络助手 链接SNTP 服务器 发送什么样的报文格式才能从 服务器返回 相应的时间信息

可以看这个

https://github.com/azure-rtos/ne ... p/nxd_sntp_clien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