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DMAMUX的同步功能可以控制字符传输速度,比较实用

楼主(2018-08-11):
官网例子:DMAMUX_SYNC

比如下面字符的显示速度,就可以通过DMAMUX的同步功能进行控制。
uint8_t TxSyncMessage[] = "ee10\n\r09\n\r08\n\r07\n\r06\n\r05\n\r04\n\r03\n\r02\n\r01\n\r00";

速度由定时器触发速度决定,或者其他的触发源,只要是DMAMUX支持的即可。

最重要的一点是用户可以通过参数RequestNumber来设置一个触发条件响应几次,简单的说就是触发一次,会有RequestNumber个字符显示出来,下次触发再显示RequestNumber个字符。
这个功能的关键就是函数HAL_DMAEx_ConfigMuxSync的设置。

        /* 配置DMA发送 */
        hdma_tx.Instance                 = USARTx_TX_DMA_STREAM;
        hdma_tx.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t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t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t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t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t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t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hdma_t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hdma_tx.Init.FIFOThreshold       = DMA_FIFO_THRESHOLD_FULL;
        hdma_tx.Init.MemBurst            = DMA_MBURST_INC4;
        hdma_tx.Init.PeriphBurst         = DMA_PBURST_INC4;
        hdma_tx.Init.Request             = USARTx_TX_DMA_REQUEST;

        HAL_DMA_Init(&hdma_tx);

        /* Configure the DMAMUX with the Synchronization parameters */
        dmamux_syncParams.EventEnable    = ENABLE; /* Enable DMAMUX event generation each time  RequestNumber are passed from DMAMUX to the DMA */
        dmamux_syncParams.SyncPolarity  = HAL_DMAMUX_SYNC_RISING;           /* Synchronization edge is Rising  */
        dmamux_syncParams.RequestNumber = 1;                                /* 4 requests are autorized after each edge of the sync signal */
        dmamux_syncParams.SyncSignalID  = HAL_DMAMUX1_SYNC_LPTIM1_OUT;      /* Sync signal is LPTIM1_OUT */
        dmamux_syncParams.SyncEnable     = ENABLE;           /* Synchronization is enabled */

        HAL_DMAEx_ConfigMuxSync(&hdma_tx, &dmamux_syncParams);

网友A(2019-05-28):
我用的STM32L4R5,测试发现,当RequestNumber配置[1,5]时,每次中断触发时,确实都发送[1,5]个字节,但是当RequestNumber配置[6,32]时,每次中断触发时,发送的数据个数就不对了,不知道H7有这现象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STM32L4R5,测试发现,当RequestNumber配置[1,5]时,每次中断触发时,确实都发送[1,5]个字节,但是当 ...

回头我帮你测测

网友A:
    /*##-3- 配置DMAMUX #########################################################*/
    dmamux_ReqGenParams.SignalID  = HAL_DMAMUX2_REQ_GEN_LPTIM2_OUT;         /* 请求触发器选择LPTIM2_OUT */
    dmamux_ReqGenParams.Polarity  = HAL_DMAMUX_REQ_GEN_RISING_FALLING;      /* LPTIM2输出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均可触发  */
    dmamux_ReqGenParams.RequestNumber = 1;                                  /* 触发后,传输进行1次DMA传输 */

    HAL_DMAEx_ConfigMuxRequestGenerator(&DMA_Handle, &dmamux_ReqGenParams); /* 配置DMAMUX */

    HAL_DMAEx_EnableMuxRequestGenerator (&DMA_Handle);                      /* 使能DMAMUX请求发生器 */

    /*##-4- 启动DMA传输 ################################################*/
    HAL_DMA_Start_IT(&DMA_Handle, (uint32_t)IO_Toggle, (uint32_t)&GPIOB->BSRRL, 8);

1>硬汉大哥,我想问下,触发一次传8个,还是触发8次才会把8个传完?
2>是不是触发一次,只能传输一个数组成员?
3>  dmamux_ReqGenParams.RequestNumber = 8;  是否能做到,触发一次,把8个都传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3- 配置DMAMUX #########################################################*/
    dmamux_ReqGe ...

dmamux_ReqGenParams.RequestNumber = 8是控制的每次触发后,连续传输的个数。完成后是下一次触发

楼主(2020-03-17):
验证SPI DMA定时触发要用到的重要资料。

网友B(2024-03-05):
引用 楼主:
dmamux_ReqGenParams.RequestNumber = 8是控制的每次触发后,连续传输的个数。完成后是下一次触发

下一次触发,DMA的目标地址能自动偏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一次触发,DMA的目标地址能自动偏移么?

能,使能这个 hdma_t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