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学习笔记] HAL库定时器源文件stm32h7xx_hal_tim.c学习笔记(2018-08-11 V1.0)

楼主(2018-08-11):
说明:
1、此文件主要实现定时器基本功能 ,输入捕获, 输出比较、PWM输出 ,单脉冲输出模式和编码器模式。

==============================================================================
                                                                  ##### 定时器基础特性  #####
==============================================================================

1、16 位(TIM2和TIM5是32位定时器)递增、递减、递增/递减自动重载计数器。
2、16 位可编程预分频器,用于对计数器时钟频率进行分频(即运行时修改),分频系数介于 1 到 65536 之间。
3、多达 4 个独立通道,可用于:
— 输入捕获
— 输出比较
— PWM 生成(边沿和中心对齐模式)
— 单脉冲模式输出

==============================================================================
                                                                  ##### 如何使用此驱动  #####
==============================================================================

1、定时器几个常用功能使用的底层初始化API,这个里面是需要用户自己填的
(1) 定时器基本功能 : HAL_TIM_Base_MspInit()
(2) 输入捕获 : HAL_TIM_IC_MspInit()
(3) 输出比较 : HAL_TIM_OC_MspInit()
(4) PWM输出 : HAL_TIM_PWM_MspInit()
(5) 单脉冲输出模式: HAL_TIM_OnePulse_MspInit()
(6) 编码器模式 : HAL_TIM_Encoder_MspInit()

2、定时器的底层配置
(1)使用函数__HAL_RCC_TIMx_CLK_ENABLE()使能定时器时钟。
(2)使用函数__HAL_RCC_GPIOx_CLK_ENABLE();  使能定时使用到的引脚时钟。
(3)使用函数HAL_GPIO_Init()配置GPIO的复用功能。

3、定时器默认使用APB时钟,如果使用外部时钟,调用函数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可以配置。

4、通过下面几个函数配置定时器工作在相应的模式:
(1) HAL_TIM_Base_Init:
     简单的定时器时基础功能
(2) HAL_TIM_OC_Init 和 HAL_TIM_OC_ConfigChannel:
     配置定时器产生输出比较信号
(3) HAL_TIM_PWM_Init 和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
     配置定时器产生PWM信号
(4) HAL_TIM_IC_Init 和 HAL_TIM_IC_ConfigChannel:
     配置定时器测量外部信号
(5) HAL_TIM_OnePulse_Init 和 HAL_TIM_OnePulse_ConfigChannel:
     配置定时器工作在单脉冲模式
(6) HAL_TIM_Encoder_Init:
     配置定时器使用编码器接口。

5、启动定时器外设。
(1) 定时器基础功能: HAL_TIM_Base_Start(),      HAL_TIM_Base_Start_DMA(),     HAL_TIM_Base_Start_IT().
(2) 输入捕获 :  HAL_TIM_IC_Start(),      HAL_TIM_IC_Start_DMA(),      HAL_TIM_IC_Start_IT().
(3) 输出比较 : HAL_TIM_OC_Start(),    HAL_TIM_OC_Start_DMA(),    HAL_TIM_OC_Start_IT().
(4) PWM输出 : HAL_TIM_PWM_Start(),    HAL_TIM_PWM_Start_DMA(),    HAL_TIM_PWM_Start_IT().
(5) 单脉冲模式 : HAL_TIM_OnePulse_Start(),    HAL_TIM_OnePulse_Start_IT().
(6) 编码器模式: HAL_TIM_Encoder_Start(),    HAL_TIM_Encoder_Start_DMA(),    HAL_TIM_Encoder_Start_IT().

6、定时器的DMA突发使用下面两个函数
(1)HAL_TIM_DMABurst_WriteStart().
(2)HAL_TIM_DMABurst_ReadStart().
==============================================================================
                     ##### 函数Stop和Start无后缀表示查询方式,IT后缀表示中断方式,DMA表示DMA方式  #####
==============================================================================

用于定时器基础功能的几个API: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Base_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Base_De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__weak void HAL_TIM_Base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__weak void HAL_TIM_Base_MspDe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Base_Start(TIM_HandleTypeDef *htim)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Base_Stop(TIM_HandleTypeDef *htim)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Base_Start_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Base_Stop_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Base_Start_DMA(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pData, uint16_t Length)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Base_Stop_DMA(TIM_HandleTypeDef *htim)

用于定时器输出比较功能的几个API: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OC_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OC_De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__weak void HAL_TIM_OC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__weak void HAL_TIM_OC_MspDe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OC_Start(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OC_Stop(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OC_Start_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OC_Stop_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OC_Start_DMA(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Channel, uint32_t *pData, uint16_t Length)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OC_Stop_DMA(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Channel)

用于定时器PWM功能的几个API: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PWM_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PWM_De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__weak void HAL_TIM_PWM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__weak void HAL_TIM_PWM_MspDe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PWM_Start(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PWM_Stop(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PWM_Start_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PWM_Stop_IT (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PWM_Start_DMA(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Channel, uint32_t *pData, uint16_t Length)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PWM_Stop_DMA(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Channel)

用于定时器输入捕获功能的几个API: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IC_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IC_De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__weak void HAL_TIM_IC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__weak void HAL_TIM_IC_MspDe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IC_Start (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IC_Stop(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IC_Start_IT (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IC_Stop_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IC_Start_DMA(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Channel, uint32_t *pData, uint16_t Length)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IC_Stop_DMA(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Channel)

用于定时器单脉冲功能的几个API: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OnePulse_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OnePulseMode)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OnePulse_De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__weak void HAL_TIM_OnePulse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__weak void HAL_TIM_OnePulse_MspDe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OnePulse_Start(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Output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OnePulse_Stop(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Output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OnePulse_Start_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Output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OnePulse_Stop_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OutputChannel)

用于定时器编码器模式的几个API: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Encoder_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TIM_Encoder_InitTypeDef* sConfig);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Encoder_De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void HAL_TIM_Encoder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void HAL_TIM_Encoder_MspDe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Encoder_Start(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Encoder_Stop(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Encoder_Start_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Encoder_Stop_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Encoder_Start_DMA(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Channel, uint32_t *pData1, uint32_t *pData2, uint16_t Length);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Encoder_Stop_DMA(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Channel);

定时器中断:
void HAL_TIM_IRQHandler(TIM_HandleTypeDef *htim);

其它函数
控制函数: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OC_ConfigChannel(TIM_HandleTypeDef *htim,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 uint32_t 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TIM_HandleTypeDef *htim,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 uint32_t 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IC_ConfigChannel(TIM_HandleTypeDef *htim, TIM_IC_InitTypeDef* sConfig, uint32_t 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OnePulse_ConfigChannel(TIM_HandleTypeDef *htim, TIM_OnePulse_InitTypeDef* sConfig, uint32_t OutputChannel,  uint32_t Input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ConfigOCrefClear(TIM_HandleTypeDef *htim, TIM_ClearInputConfigTypeDef * sClearInputConfig, uint32_t 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TIM_HandleTypeDef *htim, TIM_ClockConfigTypeDef * sClockSourceConfig);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ConfigTI1Input(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TI1_Selection);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SlaveConfigSynchronization(TIM_HandleTypeDef *htim, TIM_SlaveConfigTypeDef * sSlaveConfig);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SlaveConfigSynchronization_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TIM_SlaveConfigTypeDef * sSlaveConfig);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DMABurst_WriteStart(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BurstBaseAddress, uint32_t BurstRequestSrc, \
                                              uint32_t  *BurstBuffer, uint32_t  BurstLength);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DMABurst_WriteStop(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BurstRequestSrc);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DMABurst_ReadStart(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BurstBaseAddress, uint32_t BurstRequestSrc, \
                                              uint32_t  *BurstBuffer, uint32_t  BurstLength);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DMABurst_ReadStop(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BurstRequestSrc);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GenerateEvent(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EventSource);
uint32_t HAL_TIM_ReadCapturedValue(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Channel);

回调函数: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void HAL_TIM_OC_Delay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void HAL_TIM_IC_Capture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void HAL_TIM_PWM_PulseFinish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void HAL_TIM_Trigger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void HAL_TIM_Error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状态获取函数:
HAL_TIM_StateTypeDef HAL_TIM_Base_GetState(TIM_HandleTypeDef *htim);
HAL_TIM_StateTypeDef HAL_TIM_OC_GetState(TIM_HandleTypeDef *htim);
HAL_TIM_StateTypeDef HAL_TIM_PWM_GetState(TIM_HandleTypeDef *htim);
HAL_TIM_StateTypeDef HAL_TIM_IC_GetState(TIM_HandleTypeDef *htim);
HAL_TIM_StateTypeDef HAL_TIM_OnePulse_GetState(TIM_HandleTypeDef *htim);
HAL_TIM_StateTypeDef HAL_TIM_Encoder_GetState(TIM_HandleTypeDef *htim);

文件内部调用的函数:
void TIM_Base_SetConfig(TIM_TypeDef *TIMx, TIM_Base_InitTypeDef *Structure);
void TIM_TI1_Set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32_t TIM_ICPolarity, uint32_t TIM_ICSelection, uint32_t TIM_ICFilter);
void TIM_OC1_SetConfig(TIM_TypeDef *TIMx, TIM_OC_InitTypeDef *OC_Config);
void TIM_OC2_SetConfig(TIM_TypeDef *TIMx, TIM_OC_InitTypeDef *OC_Config);
void TIM_OC3_SetConfig(TIM_TypeDef *TIMx, TIM_OC_InitTypeDef *OC_Config);
void TIM_OC4_SetConfig(TIM_TypeDef *TIMx, TIM_OC_InitTypeDef *OC_Config);
void TIM_ETR_Set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32_t TIM_ExtTRGPrescaler, uint32_t TIM_ExtTRGPolarity, uint32_t ExtTRGFilter);
void HAL_TIM_DMADelayPulseCplt(DMA_HandleTypeDef *hdma);
void HAL_TIM_DMAError(DMA_HandleTypeDef *hdma);
void HAL_TIM_DMACaptureCplt(DMA_HandleTypeDef *hdma);
void TIM_CCxChannelCmd(TIM_TypeDef* TIMx, uint32_t Channel, uint32_t ChannelState);

楼主:
控制函数中,下面是三个用到的地方不少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OC_ConfigChannel(TIM_HandleTypeDef *htim,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 uint32_t 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TIM_HandleTypeDef *htim,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 uint32_t Channel);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IC_ConfigChannel(TIM_HandleTypeDef *htim, TIM_IC_InitTypeDef* sConfig, uint32_t Channel);

网友A(2023-05-10):
请问HAL_TIM_Base_Start_DMA的作用是什么?我看内部实现感觉是用于改变定时器的自动重装载值,我理解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HAL_TIM_Base_Start_DMA的作用是什么?我看内部实现感觉是用于改变定时器的自动重装载值,我理解的对吗 ...

这个DMA更新的是ARR寄存器,也就是可以用于更新定时器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