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BSD SOCKET服务器和TCP服务器的区别

楼主(2018-08-11):
如题,前者实现的功能后者也可以实现啊,而且还很简单。

楼主:
项目上的设备与主站通过网络一对一连接,简单的TCP服务器就能正常进行数据收发,BSD SOCKET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呢?

网友A:
BSD SOCKET是通用的套接字,各大平台通用。

而原始Socket在各大平台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BSD SOCKET是通用的套接字,各大平台通用。

而原始Socket在各大平台都不同。

各大平台什么意思?如果对端是linux或其它网咯芯片,用简单的TCP服务器还有可能不能建立通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大平台什么意思?如果对端是linux或其它网咯芯片,用简单的TCP服务器还有可能不能建立通信?

通信都一样的,不影响,我这里说的是API函数。

网友B(2018-09-26):
引用 网友A:
通信都一样的,不影响,我这里说的是API函数。

我也觉的还是直接用TCP服务器简单,速度应该也比SOCKET快。但用TCP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发送的缓存一定是要tcp_get_buf 给出,可能会影响使用的灵活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的还是直接用TCP服务器简单,速度应该也比SOCKET快。但用TCP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发送的缓存一定是要 ...

自己封装个API函数就好了。使用就灵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封装个API函数就好了。使用就灵活了。

TCP原始SOCKET是不是不能用高效事件触发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TCP原始SOCKET是不是不能用高效事件触发方法

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