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uCGUI的对话框中怎么显示gif图片呢?

楼主(2018-08-12):
如题,对话框作为主界面,包含若干TEXT, EDIT, BUTTON等,想在右上角显示一幅GIF图片。
了解到流位图的显示方法可以处理,请问还有其他的方法吗?常用的方法有哪些呢?谢谢先!

网友:
IMAGE_SetGIF(hItem, pData, FileSize);

楼主:
按V6手册的方法,BmpCvtST.exe转换GIF图片为流位图,但是转换结果只有单幅图片的大小,应该是不对的吧,请问怎么把GIF转换为流位图呢?

网友A:
如果是静态显示,提取其中的一张显示即可,有专门的API。
如果需要动态显示,学习下教程里面的这个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834&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静态显示,提取其中的一张显示即可,有专门的API。
如果需要动态显示,学习下教程里面的这个方法。
...

谢谢!用第3中方法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