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can通讯问题

楼主(2018-08-13):
我参考V5板用TJA1050做一块CAN通讯电路板,现在用CAN_Mode_LoopBack模式自检收发都没有问题,但CAN_Mode_Normal模式下,数据发送不出去,也接收不到数据。TJA1050电路部分我用V5检测了没有问题;TX,RX二个引脚我检查了也没有问题。程序用的就是V5板的CAN1和CAN2通讯程序例子。现在不知问题出在哪,手上只有万用表,各位大侠指导我一下。

网友:
引脚没问题,那就是波特率率了。如果波特率也没有问题,那就是硬件还是有点问题。

你现在是如何测试的。

网友:
应该是你两个CAN的ID是不是设置为一样的了?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谢谢,上面二位大侠回答!我先直接用V5板测试“V5-133c_CAN1和CAN2网络通信”例子,V5板通讯是正常的。然后我直接用“V5-133c_CAN1和CAN2网络通信”例子下到我做板子上与V5板进行通讯,不管是V5发送出的,还是我做板子发送,双方都收不到!刚开始我怀疑是电平转换TJA1050有问题,我直接从V5板上接CAN2信号到我做板子通过TJA1050输出,V5板也能收到数据,证时电平转换电路没有问题。问题只可能出设置上,但我用的同一程序
程序(V5-133c_CAN1和CAN2网络通信),为什么V5板能通讯,我做的板子不能通讯。我怀疑过主晶体,但我串口讯正常,应该也没有多少问题。真不知问题出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二位大侠回答!我先直接用V5板测试“V5-133c_CAN1和CAN2网络通信”例子,V5板通讯是正常的。然后 ...

考虑把CAN不相关的程序注释掉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二位大侠回答!我先直接用V5板测试“V5-133c_CAN1和CAN2网络通信”例子,V5板通讯是正常的。然后 ...

1.首先你板子和V5电路确认一致
2.你下载在不同板子里需要板子之间CAN通信正常的话,CAN ID 的配置确认是否要不同
3.只有万用表比较麻烦,如果硬件没有问题那就软件问题,总之应该是有问题的,带着有问题的态度去查找问题,这样才能耐心查找到问题。
4.可以的话程序放上来,原理图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你板子和V5电路确认一致
2.你下载在不同板子里需要板子之间CAN通信正常的话,CAN ID 的配置确认是 ...

电路图我只按实际应用加了光藕,我现在担心光藕问题用跳线短接了如下图f:\louwenyan\pic\1.jpg
CAN1_TX 接407的PH13 ,CAN1_RX接407的PI9
程序如下:
void can_demo(void)
{
        uint8_t ucKeyCode;                   /* °´¼ü´úÂë */

        can1_Init();                        /* ³õʼ»¯STM32 CAN1Ó²¼þ */
        can1_NVIC_Config();                /* ÅäÖÃCAN1ÖÐ¶Ï */

        //can2_Init();                        /* ³õʼ»¯STM32 CAN2Ó²¼þ */
        //can2_NVIC_Config();                /* ÅäÖÃCAN2ÖÐ¶Ï */
        SendCan1Msg();
        while(1)
        {
                stat=CAN_TransmitStatus(CAN1,Mailbox1);
                if(stat==1)
                {
                        SendCan1Msg();
                }
        }
}

static void SendCan1Msg(void)
{
    g_tCanTxMsg.Data[0] = g_ucLedNo;
    Mailbox1=CAN_Transmit(CAN1, &g_tCanTxMsg);
}

#define CAN1_CLK                    RCC_APB1Periph_CAN1
#define CAN1_RX_PIN                 GPIO_Pin_9
#define CAN1_TX_PIN                 GPIO_Pin_13
#define CAN1_GPIO_TX_PORT           GPIOH
#define CAN1_GPIO_TX_CLK            RCC_AHB1Periph_GPIOH
#define CAN1_GPIO_RX_PORT           GPIOI
#define CAN1_GPIO_RX_CLK            RCC_AHB1Periph_GPIOI
#define CAN1_AF_PORT                GPIO_AF_CAN1
#define CAN1_RX_SOURCE              GPIO_PinSource9
#define CAN1_TX_SOURCE              GPIO_PinSource13

static void can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CAN1_GPIO_TX_CLK|CAN1_GPIO_RX_CLK, ENABLE);

        GPIO_PinAFConfig(CAN1_GPIO_RX_PORT, CAN1_RX_SOURCE, CAN1_AF_PORT);
        GPIO_PinAFConfig(CAN1_GPIO_TX_PORT, CAN1_TX_SOURCE, CAN1_AF_POR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AN1_RX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CAN1_GPIO_RX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AN1_TX_PIN;
        GPIO_Init(CAN1_GPIO_TX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CAN1_CLK, ENABLE);

        CAN_De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7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6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6;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g_tCanTxMsg.StdId = 0x321;
        g_tCanTxMsg.ExtId = 0x01;
        g_tCanTxMsg.RTR = CAN_RTR_DATA;
        g_tCanTxMsg.IDE = CAN_ID_STD;
        g_tCanTxMsg.DLC = 1;
}
程序基本就V5板的CAN例子改了一下

楼主:
图片传不上来

楼主:
我用手机拍一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我只按实际应用加了光藕,我现在担心光藕问题用跳线短接了如下图
CAN1_TX 接407的PH13 ,CAN1_RX接 ...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改成ENABLE(这个disable的话,只要总线插拔一次就通不上了);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DISABLE; 改成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改成ENABLE(这个disable的话,只要总线插拔一次就通不上 ...

我改了还是一样

楼主:
.刚用逻辑方析仪看了一下Tx输出的波形,如下

楼主:
v5板Tx输出波形如下

网友:
波特率不对

楼主:
我用的是同一个程序,只是板子不同,一块是V5板,一块是我自己做的。主晶震都是25MHZ,为什么会波特率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同一个程序,只是板子不同,一块是V5板,一块是我自己做的。主晶震都是25MHZ,为什么会波特率不同?

同一个程序的话,不同板子上的ID要改,接收的时候判断要对
g_tCanTxMsg.StdId = 0x321;//不同板子不同id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主晶振没有起振,可能是电容焊错了,现在可以正常接收到V5板发送来的数据,但发送数据发送不出去,一直返回正在发送

楼主:
发送引脚波形不知为什么只有前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送引脚波形不知为什么只有前面的

换个CAN的PHY芯片看看,如果你的PHY没有做隔离,调试过程中很容易损坏,我遇到过几次。

楼主:
我试试看,谢谢您这么晚还回复我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