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图片显示

楼主(2018-08-13):
最近在做一个音乐播放器,用emwin做界面,遇到一些问题求助于大家:
1、emwin的窗口是否可以使用API函数放一张缩放的图片,这我要用来实现音乐封面的显示;
2、button控件是否可以不用创建窗口直接用;
试过一些方法,没发缩小图片;

网友A:
1、可以,使用函数GUI_DrawBitmapMag(),GUI_BMP_DrawScaled等均可
2、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使用函数GUI_DrawBitmapMag(),GUI_BMP_DrawScaled等均可
2、可以。

GUI_BMP_DrawScaled()画的图片显示在窗口下面了,不在窗口上,用IMAGE_SetBMP倒是可以,可是不能缩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GUI_BMP_DrawScaled()画的图片显示在窗口下面了,不在窗口上,用IMAGE_SetBMP倒是可以,可是不能缩放。

函数GUI_BMP_DrawScaled()要在WM_PAINT消息里面绘制。

如果不想在WM_PAINT消息里面绘制,可以学习下新版emWIn教程的第65章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GUI_BMP_DrawScaled()要在WM_PAINT消息里面绘制。

如果不想在WM_PAINT消息里面绘制,可以学习下 ...

可以用,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