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进度条添加皮肤色之后,底色怎么修改?

楼主(2018-08-13):
PROGBAR_SKINFLEX_PROPS PROGBAR_Props;
                        PROGBAR_Props.ColorFrame=GUI_RED;
                        PROGBAR_GetSkinFlexProps(&PROGBAR_Props,PROGBAR_SKINFLEX_L);
                        PROGBAR_Props.aColorUpperL[0]= GUI_BLUE;
                        PROGBAR_Props.aColorLowerL[0]= GUI_LIGHTGREEN;
                        PROGBAR_Props.aColorUpperL[1]= GUI_LIGHTGREEN;
                        PROGBAR_Props.aColorLowerL[1]= GUI_BLUE;
                        PROGBAR_SetSkinFlexProps(&PROGBAR_Props,PROGBAR_SKINFLEX_L);
                        PROGBAR_GetSkinFlexProps(&PROGBAR_Props,PROGBAR_SKINFLEX_R);
                        PROGBAR_Props.aColorUpperR[0]= GUI_BLUE;
                        PROGBAR_Props.aColorLowerR[0]= GUI_LIGHTGREEN;
                        PROGBAR_Props.aColorUpperR[1]= GUI_LIGHTGREEN;
                        PROGBAR_Props.aColorLowerR[1]= GUI_BLUE;
                        PROGBAR_SetSkinFlexProps(&PROGBAR_Props,PROGBAR_SKINFLEX_R);

如上定义了进度条的皮肤,但是未显示的那一段底色一直是白色,想换成其他颜色,这个哪位知道在哪里设置?

网友: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楼主:
这两个参数我也设置了,怎么就是没有用呢

网友A: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测试学习了下,第2个参数填0
        PROGBAR_Props.ColorFrame=GUI_RED;
        PROGBAR_GetSkinFlexProps(&PROGBAR_Props, 0);
        PROGBAR_Props.aColorUpperL[0]= GUI_BLUE;
        PROGBAR_Props.aColorLowerL[0]= GUI_LIGHTGREEN;
        PROGBAR_Props.aColorUpperL[1]= GUI_LIGHTGREEN;
        PROGBAR_Props.aColorLowerL[1]= GUI_BLUE;
        PROGBAR_Props.aColorUpperR[0]= GUI_LIGHTGREEN;
        PROGBAR_Props.aColorLowerR[0]= GUI_BLUE;
        PROGBAR_Props.aColorUpperR[1]= GUI_BLUE;
        PROGBAR_Props.aColorLowerR[1]= GUI_LIGHTGREEN;
        PROGBAR_SetSkinFlexProps(&PROGBAR_Props,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学习了下,第2个参数填0
        PROGBAR_Props.ColorFrame=GUI_RED;
        PROGBAR_GetSkinFlexProps(&ROGBAR_P ...

赞一下,果然可以了 ,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学习了下,第2个参数填0
        PROGBAR_Props.ColorFrame=GUI_RED;
        PROGBAR_GetSkinFlexProps(&ROGBAR_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