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驱动液晶显示屏花屏什么情况?

楼主(2018-08-13):
在STM32f103VEZ6驱动IC ST7789彩屏,把软件烧录进去显示花屏,请问各位大佬哪里出问题?

网友A:
先读ID,读ID没问题了,说明你的硬件通信接口配置没问题了,剩下就简单了。

网友B:
呃,您用FMSC的?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之前,后来用GPIO模拟就没问题了 一直没找出原因,急着交差一直用模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读ID,读ID没问题了,说明你的硬件通信接口配置没问题了,剩下就简单了。

嗯呢,好的 我试试,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您用FMSC的?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之前,后来用GPIO模拟就没问题了 一直没找出原因,急着交差一直用模拟的 ...

我也是用IO口模拟,大佬你用IO口模拟可以正常显示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用IO口模拟,大佬你用IO口模拟可以正常显示了吗?

我是参考这个写的,您看看

ST7789资料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参考这个写的,您看看

谢谢大佬的资料

网友C(2021-01-17):
一模一样的现象 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模一样的现象 什么原因呢?

这种现象表示还没有正常驱动,得先读ID,保证的IO配置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