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编译工程时,每次都重新编译某个文件,请问有方法吗?

楼主(2018-08-13):
如题:IAR编译工程时,每次都重新编译某个文件,请问有方法吗?

网友A:
啥意思?rebuild all的时候你只想重新编译一个特定的文件,别的文件不想编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rebuild all的时候你只想重新编译一个特定的文件,别的文件不想编译吗?

他有一个文件,每次编译的时候都需要对该文件重新编译,我猜是需要记录编译日期什么的。keil是左侧列表,右键设置的。IAR就不知道了

网友:
估计是特殊文件的,像MDK转换网络html,cgi之类的文件,是每次都要执行的。

楼主:
谢谢大家,正如二楼 @ghslfgkkl88 所说,我是要记录编译时间的,找到方法了,IAR配置一下就可以,困扰我许久的问题终有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正如二楼 @ghslfgkkl88 所说,我是要记录编译时间的,找到方法了,IAR配置一下就可以,困扰我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