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请问调用LISTVIEW_AddRow后死机是这么回事呢?

楼主(2018-08-13):
在主界面添加LISTVIEW,添加Column没问题,但是一添加Row(LISTVIEW_AddRow)就死机了;
搜了一下,遇到类似问题还挺多的,但是没有一个确切的解决方案,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GUI_Conf.h中我设置的10MB外部SDRAM做动态内存,应该够了吧,不知道这个LISTVIEW受什么影响比较大呢?

网友A:
方便的话,可以贴一个稍完整的测试代码,我测试下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可以贴一个稍完整的测试代码,我测试下看下。

以下代码,不管使用GUI_Font24_ASCII字体,还是SIF字体,只要调用LISTVIEW_AddRow就出问题了;屏蔽掉三行LISTVIEW_AddRow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这代码是用ucguibuilder生成的,没做任何修改;电脑系统是windows10 64bit。
/*
******************************************************************
**                      uCGUIBuilder                            **
**                  Version:   4.0.0.0                          **
**                     2012 / 04                               **
**                   CpoyRight to: wyl                          **
**              Email:ucguibuilder@163.com                        **
**          This text was Created by uCGUIBuilder               **
******************************************************************/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GUI.h"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WM.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CHECKBOX.h"
#include "DROPDOWN.h"
#include "EDIT.h"
#include "FRAMEWIN.h"
#include "LISTBOX.h"
#include "MULTIEDIT.h"
#include "RADIO.h"
#include "SLIDER.h"
#include "TEXT.h"
#include "PROGBAR.h"
#include "SCROLLBAR.h"
#include "LISTVIEW.h"

//EventsFunctionList
//EndofEventsFunctionList

/*********************************************************************
*
*       static data
*
**********************************************************************
*/

static const char * _lvTable_00[5] ={"R1" , "111" , "222" , "333" , "" };
static const char * _lvTable_01[1] ={"R2" };
static const char * _lvTable_02[1] ={"R3" };

/*********************************************************************
*
*       Dialog resource
*
* This table conatins the info required to create the dialog.
* It has been created by ucGUIbuilder.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Caption",           0,                       0,  0,  800,480,FRAMEWIN_CF_MOVEABLE,0},
    { LISTVIEW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LISTVIEW0,        95, 103,591,266,0,0}
};

/*****************************************************************
**      FunctionName: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 WM_PAINT
*****************************************************************/

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
**      FunctionName: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 WM_INIT_DIALOG
*****************************************************************/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FRAMEWIN
    //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FRAMEWIN_AddMax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1);
    FRAMEWIN_AddMin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2);
    //
    //GUI_ID_LISTVIEW0
    //
    LISTVIEW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LISTVIEW0),&GUI_Font24_ASCII);
    //LISTVIEW_SetAutoScrollH(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LISTVIEW0),1);
    //LISTVIEW_SetAutoScrollV(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LISTVIEW0),1);
    LISTVIEW_AddColumn(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LISTVIEW0),60,"C1",GUI_TA_VCENTER|GUI_TA_LEFT);
    LISTVIEW_AddColumn(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LISTVIEW0),60,"C2",GUI_TA_VCENTER|GUI_TA_LEFT);
    LISTVIEW_AddColumn(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LISTVIEW0),60,"C3",GUI_TA_VCENTER|GUI_TA_LEFT);
    LISTVIEW_AddColumn(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LISTVIEW0),60,"C4",GUI_TA_VCENTER|GUI_TA_LEFT);
    LISTVIEW_AddColumn(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LISTVIEW0),60,"C5",GUI_TA_VCENTER|GUI_TA_LEFT);
    LISTVIEW_AddColumn(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LISTVIEW0),60,"C6",GUI_TA_VCENTER|GUI_TA_LEFT);
    LISTVIEW_AddRow(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LISTVIEW0),_lvTable_00);
    LISTVIEW_AddRow(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LISTVIEW0),_lvTable_01);
    LISTVIEW_AddRow(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LISTVIEW0),_lvTable_02);

}

/*********************************************************************
*
*       Dialog callback routine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MainTask
*
**********************************************************************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WM_SetDesktopColor(GUI_WHITE);      /* Automacally update desktop window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Use memory devices on all windows to avoid flicker */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CHECKBOX_SetDefaultSkin(CHECKBOX_SKIN_FLEX);
    //DROPDOWN_SetDefaultSkin(DROPDOWN_SKIN_FLEX);
    //SCROLLBAR_SetDefaultSkin(SCROLLBAR_SKIN_FLEX);
    //SLIDER_SetDefaultSkin(SLIDER_SKIN_FLEX);
    //HEADER_SetDefaultSkin(HEADER_SKIN_FLEX);
    //RADIO_SetDefaultSkin(RADIO_SKIN_FLEX);
        while(1)
        {
        GUI_Exec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
}

楼主: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17
这里说“LISTVIEW_AddRow(_hListView, (GUI_ConstString *)_aTable_1);”,试过了,也不行。

楼主:
这个是ucgui3.98自带的例程,测试后发现例程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
*********************************************************************************************************
*                                             uC/GUI V3.98
*                        Universal graphic software for embedded applications
*
*                       (c) Copyright 2002, Micrium Inc., Weston, FL
*                       (c) Copyright 2002, SEGGER Microcontroller Systeme GmbH
*
*              礐/GUI is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s. Knowledge of the
*              source code may not be used to write a similar product. This file may
*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a license and should not be redistributed
*              in any way. We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and fairness.
*
----------------------------------------------------------------------
File        : WIDGET_ListView.c
Purpose     : Demonstrates the use of header widgets
---------------------------END-OF-HEADER------------------------------
*/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GUI.h"
#include "LISTVIEW.h"
#include "FRAMEWIN.h"

/*********************************************************************
*
*       Defines
*
**********************************************************************
*/

#define SPEED 650

#define MSG_CHANGE_MAIN_TEXT (WM_USER + 0)
#define MSG_CHANGE_INFO_TEXT (WM_USER + 1)

/*********************************************************************
*
*       Static data
*
**********************************************************************
*/

static const GUI_COLOR Colors[]      = { 0, GUI_BLUE };

static const GUI_LOGPALETTE Palette  = {
  2,     /* bps */
  1,     /* transparency */
  Colors /* pointer to colors */
};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acBarCode[] = {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

static const GUI_BITMAP bmBarCode = { 96, 10, 12, 1, acBarCode, &Palette};

static const char * _aTable_1[][3] = {
  { "623499-0010001", "1", "Item 1" },
  { "623499-0010002", "2", "Item 2" },
  { "623499-0010003", "3", "Item 3" },
  { "623499-0010004", "4", "Item 4" },
  { "623499-0010005", "5", "Item 5" },
  { "623499-0010006", "6", "Item 6" },
  { "623499-0010007", "7", "Item 7" },
  { "623499-0010008", "8", "Item 8" }
};

static const char * _aTable_2[][3] = {
  { "111111-1111111", "100-A", "Item AAA" },
  { "222222-2222222", "100-B", "Item BBB" },
  { "333333-3333333", "100-C", "Item CCC" },
  { "444444-4444444", "100-D", "Item DDD" },
  { "555555-5555555", "100-E", "Item EEE" },
  { "666666-6666666", "100-F", "Item FFF" },
  { "777777-7777777", "100-G", "Item GGG" },
  { "888888-8888888", "100-H", "Item HHH" }
};

static LISTVIEW_Handle _hListView;

static char _acMainText[100];
static char _acInfoText[100];

/*********************************************************************
*
*       Static code
*
**********************************************************************
*/
/*******************************************************************
*
*       _ChangeMainText
*
*  Sends a message to the background window and invalidate it, so
*  the callback of the background window display the new text.
*/
static void _ChangeMainText(char* pStr) {
  WM_MESSAGE Message;
  Message.MsgId  = MSG_CHANGE_MAIN_TEXT;
  Message.Data.p = pStr;
  WM_SendMessage(WM_HBKWIN, &Message);
  WM_InvalidateWindow(WM_HBKWIN);
}

/*******************************************************************
*
*       _ChangeInfoText
*
*  Sends a message to the background window and invalidate it, so
*  the callback of the background window display the new text.
*/
static void _ChangeInfoText(char* pStr) {
  WM_MESSAGE Message;
  Message.MsgId  = MSG_CHANGE_INFO_TEXT;
  Message.Data.p = pStr;
  WM_SendMessage(WM_HBKWIN, &Message);
  WM_InvalidateWindow(WM_HBKWIN);
  GUI_Delay(SPEED);
}

/*******************************************************************
*
*       _cbBkWindow
*/
static void _cbBkWindow(WM_MESSAGE* pMsg) {
  switch (pMsg->MsgId) {
    case MSG_CHANGE_MAIN_TEXT:
      strcpy(_acMainText, pMsg->Data.p);
      WM_InvalidateWindow(pMsg->hWin);
      break;
    case MSG_CHANGE_INFO_TEXT:
      strcpy(_acInfoText, pMsg->Data.p);
      WM_InvalidateWindow(pMsg->hWin);
      break;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DispStringHCenterAt("LISTVIEW Widget - Sample", 160, 5);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GUI_DispStringAt(_acMainText, 5, 40);
      GUI_SetFont(&GUI_Font8x8);
      GUI_DispStringAt(_acInfoText, 5, 60);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_Demo
*/
static void _Demo(void) {
  unsigned int i, j;
  int Key = 0;
  int Cnt = 15;
  char acInfoText[] = "-- sec to play with header control";
  HEADER_Handle hHeader;
  hHeader = LISTVIEW_GetHeader(_hListView);
  WM_SetFocus(_hListView);
  _ChangeInfoText("LISTVIEW_AddColumn");
  LISTVIEW_AddColumn(_hListView, 100, "EAN",         GUI_TA_CENTER);
  GUI_Delay(SPEED / 2);
  LISTVIEW_AddColumn(_hListView,  50, "Order #\0x0", GUI_TA_CENTER);
  GUI_Delay(SPEED / 2);
  LISTVIEW_AddColumn(_hListView, 100, "Description", GUI_TA_CENTER);
  GUI_Delay(SPEED / 2);
  _ChangeInfoText("SCROLLBAR_CreateAttached");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_hListView, SCROLLBAR_CF_VERTICAL);
  GUI_Delay(SPEED / 2);
  _ChangeInfoText("LISTVIEW_AddRow");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Table_1); i++) {
    LISTVIEW_AddRow(_hListView, _aTable_1[i]);
    GUI_Delay(SPEED / 3);
  }
  _ChangeInfoText("LISTVIEW_IncSel");
  for (i = 0; i < LISTVIEW_GetNumRows(_hListView); i++) {
    LISTVIEW_IncSel(_hListView);
    GUI_Delay(SPEED / 4);
  }
  GUI_Delay(SPEED / 4);
  _ChangeInfoText("LISTVIEW_DecSel");
  for (i = 0; i < LISTVIEW_GetNumRows(_hListView); i++) {
    LISTVIEW_DecSel(_hListView);
    GUI_Delay(SPEED / 4);
  }
  GUI_Delay(SPEED / 4);
  _ChangeInfoText("LISTVIEW_SetTextAlign");
  LISTVIEW_SetTextAlign(_hListView, 0, GUI_TA_RIGHT);
  GUI_Delay(SPEED * 0.7);
  _ChangeInfoText("LISTVIEW_SetColumnWidth");
  LISTVIEW_SetColumnWidth(_hListView, 1, 70);
  GUI_Delay(SPEED * 0.7);
  _ChangeInfoText("HEADER_SetTextColor");
  HEADER_SetTextColor(hHeader, GUI_BLUE);
  GUI_Delay(SPEED * 0.7);
  _ChangeInfoText("LISTVIEW_SetItemText");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Table_2); i++) {
    for (j = 0; j < GUI_COUNTOF(_aTable_2[i]); j++) {
      LISTVIEW_SetItemText(_hListView, j, i, _aTable_2[i][j]);
    }
  }
  GUI_Delay(SPEED / 2);
  _ChangeInfoText("LISTVIEW_SetBkColor");
  LISTVIEW_SetBkColor(_hListView, 0, GUI_YELLOW);
  GUI_Delay(SPEED * 0.7);
  _ChangeInfoText("LISTVIEW_SetGridVis");
  LISTVIEW_SetGridVis(_hListView, 1);
  GUI_Delay(SPEED * 0.7);
  _ChangeInfoText("HEADER_SetHeight");
  HEADER_SetHeight(hHeader, 30);
  GUI_Delay(SPEED * 0.7);
  _ChangeInfoText("HEADER_SetBitmapEx");
  HEADER_SetBitmap(hHeader, 0, &bmBarCode);
  GUI_Delay(SPEED * 0.7);
  while ((Key != GUI_KEY_ENTER) && (Cnt > 0)) {
    acInfoText[0] = '0' + (Cnt / 10);
    acInfoText[1] = '0' + (Cnt-- % 10);
    _ChangeInfoText(acInfoText);
    GUI_Delay(1000);
    Key = GUI_GetKey();
  }
}

/*********************************************************************
*
*       _DemoListView
*/
static void _DemoListView(void) {
  _ChangeMainText("LISTVIEW control without parent");
  _ChangeInfoText("LISTVIEW_Create");
  _hListView = LISTVIEW_Create(10, 80, 300, 89, 0, 1234, WM_CF_SHOW, 0);
  GUI_Delay(SPEED / 2);
  _Demo();
  _ChangeInfoText("LISTVIEW_Delete");
  LISTVIEW_Delete(_hListView);
  GUI_Delay(SPEED);
}

/*********************************************************************
*
*       MainTask
*
**********************************************************************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WM_EnableMemdev(WM_HBKWIN);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GUI_CURSOR_Show();
  while(1) {
    _DemoListView();
  }
}

楼主:
ucguibuilder生成的代码,不包含LISTVIEW_AddRow的代码段记为“代码段A”,包含LISTVIEW_AddRow的代码段记为“代码段B”;
ucgui3.98自带的例程记为“代码段C”;
测试步骤:
1. 代码段A ---> OK (注:代码段A屏蔽了LISTVIEW_AddRow函数)
2. 代码段B ---> NG
3. 代码段A ---> NG (注:经过代码段B的测试后,再测试代码段A就不行了)
4. 代码段C ---> OK (注:代码段C是UCGUI3.98自带的Sample里的WIDGET_ListView.c)
5. 代码段A ---> OK (注:代码段C有恢复OK的能力)
以上测试过程说明:本来代码段A是功能正常的,但是烧录代码段B导致死机后,重新烧录代码段A也一样死机,只有烧录一下代码段C才能使代码段A重新恢复正常功能,而代码段B不管怎么样都会死机。

代码段B死机的问题还是没有对比出有什么异常,代码段C为什么能恢复死机功能也成了谜了。。。

(每次烧录后都有重新上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下代码,不管使用GUI_Font24_ASCII字体,还是SIF字体,只要调用LISTVIEW_AddRow就出问题了;屏蔽掉三行 ...

帮你在我们V6板子上面测试了下,触摸什么的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在我们V6板子上面测试了下,触摸什么的都正常

十分感谢!这个显示结果跟模拟器是一样的,不过都跟设计本意不一样,ucguibuilder中是这样的:
C1    C2    C3    C4    C5    C6
R1   111   222   333
R2
R3
LISTVIEW_AddRow造成死机的问题,我再对比两段代码看看,有结果再来回复。

楼主:
测试结果总结:

1. Column的数量是添加Row的参考基数,如下,有6个Column的话,Row的字符串数组必须是6个,即便是“空”,也要占用一个字符串地址:
static const char * _lvTable_00[6] ={"R1" , "111" , "222" , "333" , "444" , "555"};
static const char * _lvTable_01[6] ={"" , "" , "" , "" , "" , ""};
static const char * _lvTable_02[6] ={"R3" , "111" , "222" , "333" , "444" , "555"};

2. 以上结果由eric2013的测试得出的结论,又按这个思路看了LISTVIEW_AddRow的源码,但是没有仔细分析,应该是这个原因,以下是ucgui源码:
      for (i = 0; i < NumColumns; i++) {
        LISTVIEW_CELL* pCell;
        s = (ppText) ? *ppText++ : 0;
        if (s == 0) {
          ppText = 0;
        }
        NumBytes = GUI__strlen(s) + 1;     /* 0 if no string is specified (s == NULL) */
        if (GUI_ARRAY_AddItem(&pRow->CellArray, NULL, sizeof(LISTVIEW_CELL) + NumBytes)) {
          r = 1;
          break;
        }
        pObj  = LISTVIEW_H2P(hObj);                                            /* Restore after allocating memory */
        pRow  = (LISTVIEW_ROW*) GUI_ARRAY_GetpItem(&pObj->RowArray, RowIndex); /* Restore after allocating memory */
        pCell = (LISTVIEW_CELL*) GUI_ARRAY_GetpItem(&pRow->CellArray, i);
        if (NumBytes > 1) {
          strcpy(pCell->acText, s);
        }
      }

3. 昨天同样的代码,我这边死机,而eric2013那边可以正常显示,原因可能是编译器不同,我用的编译器是arm-none-eabi-gcc

4. 这个问题暂时这样了,后续有空再仔细分析,有兴趣深入分析的朋友欢迎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结果总结:

1. Column的数量是添加Row的参考基数,如下,有6个Column的话,Row的字符串数组必须是6 ...

网友(2020-09-27):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翻到了你的帖子。项目卡在这里了,挺着急的。谢谢啦

网友(2023-10-07):
emwin 5.48 版本 ,listvew 控件在LISTVIEW_DeleteRow 和LISTVIEW_AddRow反复使用中,多试几次会有卡死现象,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