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fmc的NE4驱动液晶屏,与emWIN无法兼容。

楼主(2018-08-14):
如题,请问是什么情况啊。
        SRAM_Handler.Init.NSBank=FMC_NORSRAM_BANK1;     //使用NE1 连接LCD的cs
      #define LCD_BASE        ((u32)(0x60000000 | 0x0007FFFE))
就没问题

        SRAM_Handler.Init.NSBank=FMC_NORSRAM_BANK4;     //使用NE4 连接LCD的cs
      #define LCD_BASE        ((u32)(0x6C000000 | 0x0007FFFE))

同样的程序,使用NE4时,会出现EMWIN不兼容,花屏,鼠标不动 且黑色。硬件软件都修改为NE1后,就正常。

网友:
NE4对应的引脚初始化时钟和复用初始化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