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STM32H7的PWM+DMA效果测试,发现测试RCR重复计数器没有效果,已解决是官方例子的bug

楼主(2018-08-14):
说明:
实现方法就是通过DMA更新捕获比较寄存器CCR,从而实现不同的占空比效果。

此时再配合定时器的重复计数器RCR,可以设置多少个更新周期后切换一次CCR捕获比较寄存器的数值。

实际调试发现也使能预装载了,即产生更新事件后才实际更新CCR的数值,但是设置的RCR值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原因分析:
已经解决,是官方例子bug,看此贴就明白了: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977

效果:
正常效果应该是下面这个:

程序: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Enable the CPU Cache */
  CPU_CACHE_Enable();

/* This sample code shows how to use DMA with TIM3 Update request to transfer
  Data from memory to TIM3 Capture Compare Register 3 (CCR3), through the
  STM32H7xx HAL API. To proceed, 3 steps are required */

  /* STM32H7xx HAL library initialization:
       - Systick timer is configured by default as source of time base, but user
         can eventually implement his proper time base source (a general purpose
         timer for example or other time source), keeping in mind that Time base
         duration should be kept 1ms since PPP_TIMEOUT_VALUEs are defined and
         handled in milliseconds basis.
       - Set NVIC Group Priority to 4
       - Low Level Initialization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400 MHz */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LED2 */
  BSP_LED_Init(LED2);

  /* Compute the value of ARR regiter to generate signal frequency at 17.57 Khz */
  uwTimerPeriod = (uint32_t)(((SystemCoreClock/2) / 17570) - 1);
  /* Compute CCR1 value to generate a duty cycle at 75% */
  aCCValue_Buffer[0] = (uint32_t)(((uint32_t) 75 * (uwTimerPeriod - 1)) / 100);
  /* Compute CCR2 value to generate a duty cycle at 50% */
  aCCValue_Buffer[1] = (uint32_t)(((uint32_t) 50 * (uwTimerPeriod - 1)) / 100);
  /* Compute CCR3 value to generate a duty cycle at 25% */
  aCCValue_Buffer[2] = (uint32_t)(((uint32_t) 25 * (uwTimerPeriod - 1)) / 100);

  /* Clean Data Cache to update the content of the SRAM to be used by the DMA */
  SCB_CleanDCache_by_Addr((uint32_t *) aCCValue_Buffer, sizeof(aCCValue_Buffer) );

  /*##-1- Configure the TIM peripheral #######################################*/
  /* ---------------------------------------------------------------------------
  TIM3 input clock (TIM3CLK) is set to APB1 clock (PCLK1)x2, since APB1
  prescaler is 4.
    TIM3CLK = PCLK1*2
    PCLK1 = HCLK/2
    => TIM3CLK = HCLK/2 = SystemCoreClock/2

  TIM3CLK = (SystemCoreClock/2), Prescaler = 0, TIM3 counter clock = (SystemCoreClock/2)
  SystemCoreClock is set to 400 MHz for STM32H7xx devices.

  The objective is to configure TIM3 channel 3 to generate a PWM
  signal with a frequency equal to 17.57 KHz:
     - TIM3_Period = ((SystemCoreClock/2) / 17570) - 1
  and a variable duty cycle that is changed by the DMA after a specific number of
  Update DMA request.

  The number of this repetitive requests is defined by the TIM3 Repetition counter,
  each 4 Update Requests, the TIM3 Channel 3 Duty Cycle changes to the next new
  value defined by the aCCValue_Buffer.

    Note: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holds HCLK frequency and is defined in system_stm32h7xx.c file.
     Each time the core clock (HCLK) changes, user had to update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value. Otherwise, any configuration based on this variable will be incorrect.
     This variable is updated in three ways:
      1) by calling CMSIS function SystemCoreClockUpdate()
      2) by calling HAL API function HAL_RCC_GetSysClockFreq()
      3) each time HAL_RCC_ClockConfig() is called to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
  /* Initialize TIM3 peripheral as follows:
      + Period = TimerPeriod (To have an output frequency equal to 17.570 KHz)
      + Repetition Counter = 3
      + Prescaler = 0
      + ClockDivision = 0
      + Counter direction = Up
  */
  TimHandle.Instance = TIMx;

  TimHandle.Init.Period            = uwTimerPeriod;
  TimHandle.Init.RepetitionCounter = 1;
  TimHandle.Init.Prescaler         = 0;
  TimHandle.Init.ClockDivision     = 0;
  TimHandle.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if (HAL_TIM_PWM_Init(&TimHandle)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2- Configure the PWM channel 3 ########################################*/
  sConfig.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Pulse        = aCCValue_Buffer[0];
  sConfig.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sConfig.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sConfig.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sConfig.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TimHandle, &sConfig, TIM_CHANNEL_3) != HAL_OK)
  {
    /* Configu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3- Start PWM signal generation in DMA mode ############################*/
  if (HAL_TIM_PWM_Start_DMA(&TimHandle, TIM_CHANNEL_3, aCCValue_Buffer, 3) != HAL_OK)
  {
    /* Starting Error */
    Error_Handler();
  }

  while (1)
  {
  }

}

网友A:
帮顶!!!!
咱们的H7开发板今年能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咱们的H7开发板今年能出吗

还没准

网友B(2018-09-18):
大神 这个DMA不用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 这个DMA不用配置吗?

要的,ST的做法一般都是放在了stm32h7xx_hal_msp.c文件里面

网友C(2024-04-07):
大神,请教你一个问题。把某个GPIO脚配置到 TIM1 的复用脚时, TIM 里这个RCR寄存器是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溢出后RCR 要减1,到0后才更新一次,所以。 那个脉冲引脚最终频率的时候是不是 (ARR+1)*(RCR+1)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请教你一个问题。把某个GPIO脚配置到 TIM1 的复用脚时, TIM 里这个RCR寄存器是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 ...

PSC一定的情况下,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SC一定的情况下,是的。

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