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MDK的组件RL-FlashFS、TCPnet、USB、CAN等都能无痛移植到IAR上吗?

楼主(2018-08-14):
如题,想用下MDK的中间件,昨天移植了下,发现MDK不习惯用,还是想用回IAR,哪位在IAR上使用过RTX,RL-FlashFS、TCPnet、USB、CAN呢?可以移植过去嘛?使用效果如何?稳定性呢?

谢谢先

网友A:
开发工具就是这样,容易产生依赖性,习惯了一个,换其它的比较不顺手。幸亏我现在是IAR和MDK都用,不过以MDK为主。

MDK的中间件不支持I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工具就是这样,容易产生依赖性,习惯了一个,换其它的比较不顺手。幸亏我现在是IAR和MDK都用,不过以MD ...

哦哦,谢谢啦

看来还得慢慢适应一段时间了

网友B:
CAN,rtx肯定是可以移植的,因为有源代码,但是rtx的调试支持肯定是没有了的,因为要ide有感知功能,可能需要像ucos那样自制插件

网友B:
RL-FlashFS、TCPnet、USB这3个只有库,能不能支持你可以尝试一下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RL-FlashFS、TCPnet、USB这3个只有库,能不能支持你可以尝试一下喽

大神移植成功过这3个库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rtx肯定是可以移植的,因为有源代码,但是rtx的调试支持肯定是没有了的,因为要ide有感知功能,可能需 ...

是呢,有源码的就可以移植到任何IDE上了,调试的话没事的,直接进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