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定时器回调函数

楼主(2018-08-14):
我设置了一个定时器,时间到了进入回调函数,在回调函数中while循环发送数据,直到全部发送完成才跳出while循环,但是发送每条数据之间需要有个短暂的延时请教:
1.我可以在回调函数中调用vtaskdelay延时吗?
2.如果调用了vtaskdelay延时,又不想让任务切换出去(需要把全部数据发送完才能切换到别的任务),应该怎么做

函数大概是这样:
static void vTimerCanTxCallback(xTimerHandle pxTimer)
{
                configASSERT(pxTimer);
                while(a>b)
                {
                                b++
                                can发送函数
                                vtaskdelay(10)
                }
}

网友A:
FreeRTOS的定时器组回调函数里面不能调用带有延迟类功能函数。
你可以创建1个任务,需要处理什么功能了,直接给任务发个消息命令即可,然后在这个任务里面执行相应的功能,如果怕任务切换,就把这个任务优先级设置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RTOS的定时器组回调函数里面不能调用带有延迟类功能函数。
你可以创建1个任务,需要处理什么功能了, ...

那是不是只能在定时器里置个标志位,然后开个任务来轮询这个标志位了?有更好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RTOS的定时器组回调函数里面不能调用带有延迟类功能函数。
你可以创建1个任务,需要处理什么功能了, ...

可以用自己写的延时函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只能在定时器里置个标志位,然后开个任务来轮询这个标志位了?有更好的办法吗?

不用的,你什么时候需要执行的时候,给这个任务发消息即可,比如你这里要发CAN数据,你的应用中应该有要求什么时候发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用自己写的延时函数吗

可以的,不过定时器任务优先级高的话,影响其它任务的执行,如果你的应用不介意的话,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过定时器任务优先级高的话,影响其它任务的执行,如果你的应用不介意的话,没关系的。

好的,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