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关于LCD屏幕的旋转问题,使用EMWIN开发

楼主(2018-08-14):
最近在用EMWIN做GUI方面的开发,一个界面全部做完了,但是想把屏幕的内容旋转90度。一直没搞出来。请教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一下是我的界面的截图:

想把屏幕旋转90度,同时里面的图也旋转90度,但是没实现。

想把屏幕旋转90度,同时里面的图也旋转90度,但是没实现。

楼主:
旋转之后,里面的内容没有旋转。很头疼,请指教一下。

网友A:
教程第74章,看下就明白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程第74章,看下就明白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我是用仿真的,使用了GUI_SetOrientation(GUI_SWAP_XY);这个函数,但是只有屏幕旋转,里面的内容并没有旋转。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仿真的,使用了GUI_SetOrientation(GUI_SWAP_XY);这个函数,但是只有屏幕旋转,里面的内容并没有旋 ...

仿真你管它干啥,实际在板子上面调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你管它干啥,实际在板子上面调试即可。

仿真的显示效果和实际板子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是吧。可是我现在没有板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的显示效果和实际板子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是吧。可是我现在没有板子。

对,这种功能最好以实际板子效果为准,仿真仅仅用于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种功能最好以实际板子效果为准,仿真仅仅用于测试。

好的。谢谢你

网友:
仿真仅可以看看效果,实际板子可能实现不了。还是直接上板子的好,避免很多坑

网友(2020-09-06):
谢谢分享,最近也在这里,被困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