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如何让窗口小工具能在标题栏中显示?

楼主(2018-08-14):
我想让进度条显示在标题栏上面,但是显示被盖住了,能通过什么方法将其置顶吗?

网友A:
简单些,创建一个独立的进度条控件。

先创建对话框,然后创建这个独立的进度条即可。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些,创建一个独立的进度条控件。

先创建对话框,然后创建这个独立的进度条即可。你试试看。

哦,创建独立进度条控件有参考例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创建独立进度条控件有参考例程吗?

这个例子就行,是单独创建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例子就行,是单独创建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42

好的,我参考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