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在做低功耗,硬件在算电池可以用多久?这到底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8-08-14):
在做低功耗的时候,看到硬件在算电池可以用多久?这到底是怎么算的?假如我的电池是3.7v   然后我板子低功耗时候是100ua,工作时候是400ma,每一个小时起来工作一分钟,能用多久?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推出的这个套件适合你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237

这东西可以测我板子的功耗吗?,感觉像一个开发板自己功耗都这么大

网友:
这方面不太懂,不过功耗分为待机功耗和使用功耗。有些产品的使用功耗是不确定的,比如手机,你无法确定人的使用频率和深度,所以通常给的是待机功耗。我曾经帮人做过一个用电池的项目,跟人流量有关,所以也无法确定使用功耗,只能给待机功耗。你的产品是确定每个小时起床工作1分钟?如果能确定使用频率和深度,那使用功耗就能确定了。

我那个用电池的项目,使用的是实测,让它待机一两天,看看电池使用掉了多少,然后通过这个来计算可以使用多久,最后再打点折扣。

网友B:
理论计算也能算个大概,你电池是多少毫安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可以测我板子的功耗吗?,感觉像一个开发板自己功耗都这么大

可以,此工具还很给力的,之前有网友购买后实测,超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计算也能算个大概,你电池是多少毫安时的?

800mah  的

网友B:
理论计算好像是4~5天……

网友C:
理论上电流对时间积分就是耗电量,程序中具体做法是将不同功耗状态下的电流乘以该电流下的运行时间进行累加就是耗电量;可运行时间=剩余电量/平均功耗,你这个系统的每小时消耗电量是(59*0.1+1*400)/60=6.765mah,所以800mah的电池可以运行800/6.765=118.25,也就是将近5天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电流对时间积分就是耗电量,程序中具体做法是将不同功耗状态下的电流乘以该电流下的运行时间进行累加 ...

很经典的解释!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计算好像是4~5天……

恩  我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