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4个任务只运行3个的问题

楼主(2018-08-14):
   stm32f103rct6 平台。freertos创建了4个任务,但是只运行了3个,还有个优先级最低的任务始终无法运行(没有等待事件),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
所有任务仅跑一个OS自带的delay函数,再跑一个LED或者串口打印,看看是否有问题,还是有问题的话,上传例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