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tcp_check_send返回失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8-14):
主函数循环执行以下函数,每0.5秒发送1K字节,发现有时候发着发着就再也不发了,而且串口没有打印任何错误调试信息,打断点发现tcp_check_send函数返回一直为0了,请问这个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如何解决?

while(1)
{
main_TcpNet();
OSTimeDly(5, OS_OPT_TIME_DLY, &err);
if(++ctr == 100)
{
        main_TcpNet();
        TcpSocketMsgSent(CommSocket,sendbuf,1024);
        ctr = 0;
}

}

楼主:
发送异常停止之后,网络调试助手断开连接,再次重新,就可以重新开始发送,再中断再重启TCP连接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送异常停止之后,网络调试助手断开连接,再次重新,就可以重新开始发送,再中断再重启TCP连接就行

是我例程的应用部分代码操作你的板子,看看是否有问题。

把你自己实现的先注释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例程的应用部分代码操作你的板子,看看是否有问题。

把你自己实现的先注释掉。

一开始就跑的例程,没问题,但例程中的每按键一次才发送一帧,频率太慢,所以想试一下连续发送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就跑的例程,没问题,但例程中的每按键一次才发送一帧,频率太慢,所以想试一下连续发送的情况。

换用我常用的那个电脑端网络助手软件,然后程序部分还用我的,仅仅把按键部分简单改为定时发送。

我这个是经过大量测试的,容易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例程的应用部分代码操作你的板子,看看是否有问题。

把你自己实现的先注释掉。

造成tcp_check_send返回为0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应该不是没有发送完吧,既然发送前要调用tcp_check_send,那应该平时就会存在返回为0的情况吧,遇到这种情况改如何做呢?轮训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例程的应用部分代码操作你的板子,看看是否有问题。

把你自己实现的先注释掉。

还有我发现在回调函数里面调用send总是失败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我发现在回调函数里面调用send总是失败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不要在回调函数send。

网友:
引用 楼主:
造成tcp_check_send返回为0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应该不是没有发送完吧,既然发送前要调用tcp_check_send ...

强烈建议按照我这种方式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