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在对话框切换中,绘制BMP图片到内存设备失败

楼主(2018-08-14):
在对话框A的控件处理函数中,进行窗口切换:隐藏当前对话框A,创建新对话框B。
        WM_HideWindow(pMsg->hWin);
        App_Keyboard(WM_HBKWIN);
然后,在对话框B的WM_INIT_DIALOG中创建内存设备hMemBk,选中内存设备hMemBk,使用GUI_BMP_Draw绘制BMP文件到hMemBk。对话框B的WM_PAINT中使用hMemBk完成重绘。
发现问题,显示花屏。(使用GUI_MEMDEV_GetDataPtr发现使用GUI_BMP_Draw时发现数据没写入hMemBk)
验证1:对内存设备只使用GUI_SetBkColor(GUI_BLACK);GUI_Clear();不进行BMP文件的绘制。显示花屏。

验证2:使用GUI_MEMDEV_GetDataPtr获取数据区,对内存设备的数据区全部设置为0。显示黑色。
验证3:将内存设备hMemBk提前创建绘制完毕,再创建对话框A,然后在对话框A的控件处理函数中隐藏当前对话框A,创建新对话框B。显示正常。
验证4:不使用窗口切换,直接创建对话框B,显示正常。

大佬,帮忙分析一下感觉像是使用不当

网友A:
方便的话,直接上传个模拟器的测试代码,我帮你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直接上传个模拟器的测试代码,我帮你测试下。

上传的这部分我把bmp文件的绘制给屏蔽了,单独刷蓝色给按键界面。用仿真器大部分时候正常运行,切换到按键界面能刷蓝色的。但有的时候切换过去偶尔出现棕色。尤其在点击密码框的边框位置时,特别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在板子上也是这样。
然后在此基础上,在WM_INIT_DIALOG处加入bmp绘制。发现也是大部分时候显示正常,偶尔花屏。实在不行,我就只能在创建这两个界面之前提前申请内存了。这样就没法做到随时申请随时释放,有效利用ram了。

App_KeyboardDLG.c

26.71 KB, 阅读权限: 255, 下载次数: 15

App_SigninDLG.c

11.31 KB, 阅读权限: 255, 下载次数: 16

GUISimulationDebug.exe

871.5 KB, 阅读权限: 255, 下载次数: 16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的这部分我把bmp文件的绘制给屏蔽了,单独刷蓝色给按键界面。用仿真器大部分时候正常运行,切换到按 ...

模拟器上测试了下,界面效果是下面这种样子,没法测试有什么问题。另外你的这个存储设备提前创建的话,是否还有你说的问题

楼主:
正常应该是这样,你截图的就是有问题的。我正常使用时将那张bmp用作背景

网友A:
你把你这里也修改成565就正常了

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这里也修改成565就正常了

为什么需要改成透明?我这是刷蓝色的窗口,叠加在背景窗口上。不需要使用透明效果啊。再说加透明效果会增加透明度的存储量和运算时间。头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需要改成透明?我这是刷蓝色的窗口,叠加在背景窗口上。不需要使用透明效果啊。再说加透明效果会增 ...

这个没有要求,这个是我随手改了一下。用惯这个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要求,这个是我随手改了一下。用惯这个参数了。

哦哦。实际工程我试了还是不行,问题依然存在。红色框位置实际是个退出界面的按键,就是图片上的发送键。你可以用来来回切换一下两个界面

网友A:
把你的代码简化了下,在我们V6板子上面测试完全没问题啊,下面是GIF效果。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WINDOW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MULTIEDIT_0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2)
#define ID_BUTTON_1     (GUI_ID_USER + 0x03)
#define ID_BUTTON_2     (GUI_ID_USER + 0x04)
#define ID_BUTTON_3     (GUI_ID_USER + 0x05)
#define ID_BUTTON_4     (GUI_ID_USER + 0x06)
#define ID_BUTTON_5     (GUI_ID_USER + 0x07)
#define ID_BUTTON_6     (GUI_ID_USER + 0x08)
#define ID_BUTTON_7     (GUI_ID_USER + 0x09)
#define ID_BUTTON_8     (GUI_ID_USER + 0x0A)
#define ID_BUTTON_9     (GUI_ID_USER + 0x0B)
#define ID_BUTTON_10     (GUI_ID_USER + 0x0C)
#define ID_BUTTON_11     (GUI_ID_USER + 0x0D)
#define ID_BUTTON_12     (GUI_ID_USER + 0x0E)
#define ID_BUTTON_13     (GUI_ID_USER + 0x0F)
#define ID_BUTTON_14     (GUI_ID_USER + 0x10)
#define ID_BUTTON_15     (GUI_ID_USER + 0x11)
#define ID_BUTTON_16     (GUI_ID_USER + 0x12)
#define ID_BUTTON_17     (GUI_ID_USER + 0x13)
#define ID_BUTTON_18     (GUI_ID_USER + 0x14)
#define ID_BUTTON_19     (GUI_ID_USER + 0x15)
#define ID_BUTTON_20     (GUI_ID_USER + 0x16)
#define ID_BUTTON_21     (GUI_ID_USER + 0x17)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define MAX_PASSWORD_BYTE        20
typedef struct {
        GUI_MEMDEV_Handle hMemBk;
        char Password[MAX_PASSWORD_BYTE];
}KEYBOARD_PARA;
KEYBOARD_PARA Keyboard_info;
WM_HWIN hWinKeyboard;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App_Keyboard", ID_WINDOW_0, 0, 0, 360, 30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21, 310, 8, 44, 33, 0, 0x0, 0 },

};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GUI_MEMDEV_Handle hMemPrv;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Keyboard_info.hMemBk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0,360,300,GUI_MEMDEV_HASTRANS,GUI_MEMDEV_APILIST_16,GUICC_M565);
        GUI_MEMDEV_Select(Keyboard_info.hMemBk);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GUI_MEMDEV_Select(0);
    break;

  case WM_PAINT:
          GUI_MEMDEV_WriteAt(Keyboard_info.hMemBk,0,0);
          break;

  case WM_DELETE:
          GUI_MEMDEV_Delete(Keyboard_info.hMemBk);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2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WM_DeleteWindow(pMsg->hWin);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WM_HWIN App_Keyboard(WM_HWIN hWin);
WM_HWIN App_Keyboard(WM_HWIN hWin) {

  hWinKeyboard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hWin, 0, 0);
  return hWinKeyboard;
}

#include "GUI.h"
#include "DROPDOWN.H"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extern WM_HWIN App_Keyboard(WM_HWIN hWin);
/*********************************************************************
*
*       Defines
*
**********************************************************************
*/
//#define XSIZE_PHYS 480
//#define YSIZE_PHYS 320

#define ID_WINDOW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DROPDOWN_0      (GUI_ID_USER + 0x01)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define MSG_KEYINPUT              (WM_USER + 0x52)
#define PIX_RGB24_TO_GUIRGB(B,G,R)    ( (B<<16) | (G<<8) | R )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typedef struct{
        GUI_MEMDEV_Handle hMemBk;
}SIGNIN_PARA;
SIGNIN_PARA Signin_info;
WM_HWIN hWinSignin;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1[]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App_Signin", ID_WINDOW_0, 0, 0, 480, 320, 0, 0x0, 0 },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Dropdown", ID_DROPDOWN_0, 140, 167, 200,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0, 140, 232, 200, 26, 0, 0x0, 0 },
  { MULTIEDIT_CreateIndirect, "Multiedit", ID_MULTIEDIT_0, 140, 196, 200, 22,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Static code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static void _cbButton(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int x,y;

        hWin = pMsg->hWin;
        x = WM_GetWindowOrgX(hWin);
        y = WM_GetWindowOrgY(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if (BUTTON_IsPressed(hWin))
                        {
                                GUI_SetBkColor(GUI_RED);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16_ASCII);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DispStringHCenterAt("OK",100,3);
                        }
                        else
                        {
                                /*dispbmp((uint8_t*)"0:/PICTURE/USER/signin1.bmp",0,-x,-y,1,1);*/
//                                GUI_MEMDEV_WriteAt(Signin_info.hMemBk,0,0);
                        }
                        break;
                default:
                        BUTTON_Callback(pMsg);
        }
}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1(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DROPDOWN_SKINFLEX_PROPS user_skin;
  GUI_MEMDEV_Handle hMemPrv;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dispbmp((uint8_t*)"0:/PICTURE/USER/signin1.bmp",0,0,0,1,1);
    //
    // Initialization of 'Dropdown'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DROPDOWN_0);
    DROPDOWN_SetListHeight(hItem, 80);
        WIDGET_SetEffect(hItem, &WIDGET_Effect_None);
        DROPDOWN_SetFont(hItem, GUI_FONT_16_ASCII);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1fdgewd@aaa.com");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212dfsdf@aaa.com");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3adsfweq@aaa.com");
        DROPDOWN_GetSkinFlexProps(&user_skin,DROPDOWN_SKINFLEX_PI_EXPANDED);
        user_skin.aColorFrame[0] = PIX_RGB24_TO_GUIRGB(181,186,219);
        user_skin.aColorFrame[1] = PIX_RGB24_TO_GUIRGB(152,152,173);
        user_skin.aColorFrame[2] = PIX_RGB24_TO_GUIRGB(255,255,255);
        user_skin.aColorUpper[0] = PIX_RGB24_TO_GUIRGB(255,255,255);
        user_skin.aColorUpper[1] = PIX_RGB24_TO_GUIRGB(255,255,255);
        user_skin.aColorLower[0] = PIX_RGB24_TO_GUIRGB(255,255,255);
        user_skin.aColorLower[1] = PIX_RGB24_TO_GUIRGB(255,255,255);
        user_skin.ColorArrow         = PIX_RGB24_TO_GUIRGB(108,109,130);
        user_skin.ColorSep                 = PIX_RGB24_TO_GUIRGB(181,186,219);
        user_skin.ColorText                 = PIX_RGB24_TO_GUIRGB(78,79,100);
        user_skin.Radius                 = 3;
        DROPDOWN_SetSkinFlexProps(&user_skin,DROPDOWN_SKINFLEX_PI_EXPANDED);
        DROPDOWN_GetSkinFlexProps(&user_skin, DROPDOWN_SKINFLEX_PI_FOCUSSED);
        user_skin.aColorFrame[0] = PIX_RGB24_TO_GUIRGB(181,186,219);
        user_skin.aColorFrame[1] = PIX_RGB24_TO_GUIRGB(152,152,173);
        user_skin.aColorFrame[2] = PIX_RGB24_TO_GUIRGB(255,255,255);
        user_skin.aColorUpper[0] = PIX_RGB24_TO_GUIRGB(255,255,255);
        user_skin.aColorUpper[1] = PIX_RGB24_TO_GUIRGB(255,255,255);
        user_skin.aColorLower[0] = PIX_RGB24_TO_GUIRGB(255,255,255);
        user_skin.aColorLower[1] = PIX_RGB24_TO_GUIRGB(255,255,255);
        user_skin.ColorArrow         = PIX_RGB24_TO_GUIRGB(108,109,130);
        user_skin.ColorSep                 = PIX_RGB24_TO_GUIRGB(181,186,219);
        user_skin.ColorText                 = PIX_RGB24_TO_GUIRGB(78,79,100);
        user_skin.Radius                 = 3;
        DROPDOWN_SetSkinFlexProps(&user_skin, DROPDOWN_SKINFLEX_PI_FOCUSSED);
          DROPDOWN_GetSkinFlexProps(&user_skin,DROPDOWN_SKINFLEX_PI_ENABLED);
        user_skin.aColorFrame[0] = PIX_RGB24_TO_GUIRGB(255,255,255);
        user_skin.aColorFrame[1] = PIX_RGB24_TO_GUIRGB(255,255,255);
        user_skin.aColorFrame[2] = PIX_RGB24_TO_GUIRGB(255,255,255);
        user_skin.aColorUpper[0] = PIX_RGB24_TO_GUIRGB(255,255,255);
        user_skin.aColorUpper[1] = PIX_RGB24_TO_GUIRGB(255,255,255);
        user_skin.aColorLower[0] = PIX_RGB24_TO_GUIRGB(255,255,255);
        user_skin.aColorLower[1] = PIX_RGB24_TO_GUIRGB(255,255,255);
        user_skin.ColorArrow         = PIX_RGB24_TO_GUIRGB(108,109,130);
        user_skin.ColorSep                 = PIX_RGB24_TO_GUIRGB(181,186,219);
        user_skin.ColorText                 = PIX_RGB24_TO_GUIRGB(78,79,100);
        user_skin.Radius                 = 3;
        DROPDOWN_SetSkinFlexProps(&user_skin,DROPDOWN_SKINFLEX_PI_ENABLED);
        DROPDOWN_GetSkinFlexProps(&user_skin,DROPDOWN_SKINFLEX_PI_DISABLED);
    DROPDOWN_SetSkinFlexProps(&user_skin,DROPDOWN_SKINFLEX_PI_DISABLED);
    //
    // Initialization of 'Multi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MULTIEDIT_0);
        MULTIEDIT_SetPasswordMode(hItem,1);
    MULTIEDIT_SetText(hItem, "Password");
    MULTI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16_ASCII);
        MULTIEDIT_EnableBlink(hItem,1000,1);
        MULTIEDIT_SetReadOnly(hItem,1);
        WIDGET_SetEffect(hItem, &WIDGET_Effect_None);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WM_SetCallback(hItem, _cbButton);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PAINT:
         // dispbmp((uint8_t*)"0:/PICTURE/USER/signin1.bmp",0,0,0,1,1);
          break;
  case MSG_KEYINPUT: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MULTIEDIT_0);
      MULTIEDIT_SetText(hItem, pMsg->Data.p);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MULTIEDIT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Multi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App_Keyboard(WM_HBKWIN);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App_Keyboard(pMsg->hWin);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App_Signin
*/
WM_HWIN App_Signin(WM_HWIN hWin);
WM_HWIN App_Signin(WM_HWIN hWin) {

  hWinSign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1,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1), _cbDialog1,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Signin;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
void _CB_DefaultBK(WM_MESSAGE * pMsg)
{
        const GUI_BITMAP  *pBm;
        int x, y;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_DefaultBK);

        //        App_Keyboard(WM_HBKWIN);while(1){GUI_Delay(1000);};
        //登录界面
        App_Signin(WM_HBKWIN);

        while(1)
        {
                GUI_Delay(10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代码简化了下,在我们V6板子上面测试完全没问题啊,下面是GIF效果。

在对话框Keyboard的WM_INIT_DIALOG消息中使用WM_GetActiveWindow,发现此时的活跃窗口是对话框Signin中的MultiEdit控件!!!这也就解释了之前为什么会出现一小条蓝色的问题。于是在对话框Keyboard的WM_PAINT中:确认当前活跃窗口是对话框Keyboard的句柄后,再创建并绘制bmp到内存设备。完美解决花屏问题!!嘿嘿,大问题解决。
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在对话框Signin和对话框Keyboard这两个界面的显示过程中,都是其中的MultiEdit控件先显示,然后再刷出整个界面。打断点,发现MultiEdit控件在WM_PAINT消息之前显示的。这里又有什么套路需要考虑,还得摸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对话框Keyboard的WM_INIT_DIALOG消息中使用WM_GetActiveWindow,发现此时的活跃窗口是对话框Signin中的M ...

帮你在我们开发板上面测试,无此问题,是用的三缓冲,模拟器无法开启三缓冲,要特别设置软件配置才行。